[DSP编程] DSP28335+RTL8019调试问题!!!

楼主(2013-08-12):
由研旭至尊板DSP28335+CPLD+RTL8019系统转换成DSP28335+RTL8019系统过程中,在程序上与DSP28335+CPLD+RTL8019系统相比,需要修改哪些地方???RTL8019基地址如何确定?

网友A:
这个不好回答   希望有使用过旭研相关开发板的来帮你回答

网友A:
是这样的   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以太网控制器肯定有部分引脚是连接到CPLD上的  所以通过改程序做到这一点可能有些困难   加上CPLD后  它的地址你就要看CPLD里面的程序  看给分配到那个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