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843放大电路分析与阻抗匹配

楼主(2013-08-12):
图1  opa 843 放大电路图

1.请问此电路整理放大倍数为多少?G=R3/(R1+R3)*(-R5/R1)对吗?
R3||R1是为了实现50oum的阻抗匹配,图中R2模拟输入要匹配的阻抗(实际电路中是否不要焊接R2,示波器输出探讨有50oum电阻?)
输出电阻R6也是为了实现后级的50oum阻抗匹配,
2.至于阻抗匹配,文档说,只有源阻抗=外部阻抗时,源输出功率才最大,这样是不是以为这每级联一级就要消耗一半的功率?(假设源阻抗=输出阻抗)
3.图中R1和R3不能形成分压器吧?应该是分流作用,是这样吗?

网友A:
1、如果R2是前级的源阻抗,本级的R2肯定要直接短路。
   希望节点3的输入阻抗是50欧姆,则R3//R1要等于50才可以,R3=100才对。
   从节点3到节点6的放大倍数,不是你说的公式,是-R5/R1/2=-5倍。
   R6是必须要的。
2、是的,阻抗匹配,才适合传输线传输。
3、是的,可以直接把R3=NC,R1=50,R5=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R2是前级的源阻抗,本级的R2肯定要直接短路。
   希望节点3的输入阻抗是50欧姆,则R3//R1要等于50才 ...

嗯,R3设计的是100oum,仿真的时候我连错了。节点3到节点6放大倍数是-R5/R1/2,请问最后除的2是不是因为分流作用才除的,如果按我图中画错的方式是不是应该除2/3?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R3设计的是100oum,仿真的时候我连错了。节点3到节点6放大倍数是-R5/R1/2,请问最后除的2是不是因为分 ...

除2是因为输出阻抗匹配的损失。

输入的分流,不对对电压增益造成影响。
因为是从节点3计算的的电压幅度,只要输入阻抗匹配,上面的负载不会造成节点3电压的变化。

网友B:
R3具有分压作用,可以用来衰减输入信号。在电路中,由于OP工作在单位增益不稳定,要先衰减再提高增益。

网友A:
LS理解错了,这是反向放大,不是同相放大。
不是为了降低增益,而是为了增加运放的2个电阻的阻值。增益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2是因为输出阻抗匹配的损失。

输入的分流,不对对电压增益造成影响。

我基本理解你的意思了,上图是我修改后的,蓝色方框里是输入信号源,实验时为信号发生器,因仿真时没有输入阻抗,故添加了R2模拟。
请问:1:上图整个电路放大倍数是否与前面的等效也为G=R5/R1/2=-5倍,(忽略R4,刚才忘了修改)?
2:还有R6为什么是必须的?是为了下一级阻抗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理解错了,这是反向放大,不是同相放大。
不是为了降低增益,而是为了增加运放的2个电阻的阻值。增益没有 ...

嗯,是反向放大,你说的增益没有变化,是指运放设计的增益G=-10没有改变,还是整个电路的增益没有改变,整个电路的增益是G=-5吧,3楼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还对那个因为阻抗匹配才除2不太理解,当然阻抗匹配时源输出只有整个源的一半,这个我理解,这里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真是这样,是不是我每级联一级就要减少一半,(还好有放大作用,不然就少的可怜了)?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具有分压作用,可以用来衰减输入信号。在电路中,由于OP工作在单位增益不稳定,要先衰减再提高增益。 ...

流入R3的电流和流入R1的电流不相同,因此不构成分压器。是的OPA843在单位增益是不稳定,你说的先衰减再提高增益,是不是说假设我总体放大两倍,此时还不稳定,我可以先衰减一半再放大4倍,4倍时已稳定。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阻抗匹配不是每级之间必须的,低频的不是必须的。
如果2级之间通过长线传输线连接,才是必须的。
具体你要看微波传输线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不是每级之间必须的,低频的不是必须的。
如果2级之间通过长线传输线连接,才是必须的。
具体你要 ...

嗯,理解了,那9楼第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吗

网友A:
是的。
你还在问,我怀疑你不是真的“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你还在问,我怀疑你不是真的“理解”了。

我只是想真正的确认一下,只有源阻抗和负载阻抗相等时,及Rs=Rl时源输出功率最大,此时负载阻抗即为放大器反向输入电阻,即:200||67=50oum,源阻抗为图中R2=50oum,此时输入放大器的功率最大,为源的一半,所有放大倍数要除2,以前我是把R2源阻抗和R3并联匹配输入阻抗电阻看成分压器,所有就算错了,实际此时时与放大器倍数少了一半,现在经过你的指导我理解了,谢谢,呵呵

楼主:
此贴结论,(R2为输入源阻抗)
1:R1和R3是为了阻抗匹配设计的,假设R1=50oum时就不需要R3了,但是高速放大器一半要求R1稍微大一点,因此有时候R3是必须的。
2:阻抗匹配前提下,整个电路放大倍数为设计的一半,具体参见阻抗匹配附件。
3:R1和R3不能构成分压器,电流不相同,不符合分压器原理,是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