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错了求方便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8-12):
我用AD第一次画板子,做出来了,发现排针的封装有点小,用的是普通的间距2.54mm的插排,间距没有问题,过孔画小了,别人一般画的焊盘内外孔是35mil和62mil,我画的是28mil和50mil,插不进去,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比较方便的解决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

钻孔不是把焊盘周围的铜也去掉了吗

网友A:
你的焊盘不会也小于62mill吗?

网友A:
用大于35MIL的去钻

网友B:
如果钻孔,估计连接焊盘的走线会断,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换 直径小 的插针!

网友C:
细插针的2.54 估计是找不到的
你只有用钻头 自己再钻下了 多层板就不建议用了
双面的钻钻还可以
嫌麻烦,再打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细插针的2.54 估计是找不到的
你只有用钻头 自己再钻下了 多层板就不建议用了
双面的钻钻还可以

可不可以连飞线或者是把针脚自己锉小一点?

网友D:
不嫌麻烦可以锉小点
排针的脚应该在0.6mm的样子,没有偏差是可以插入,有了偏差就是你现在的情况

网友E:
挖孔吧呵呵。以前也挖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嫌麻烦可以锉小点
排针的脚应该在0.6mm的样子,没有偏差是可以插入,有了偏差就是你现在的情况 ...

谢谢!锉小不会有其他的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挖孔吧呵呵。以前也挖过

挖孔不是会把焊盘的铜去掉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挖孔不是会把焊盘的铜去掉吗?

我是在学校的时候弄的,那时是自己腐蚀的中间的孔是没有铜的,会把焊盘的铜弄掉点甚至焊盘整个弄掉了,就用点锡连一下。

网友F:
可以用母座连接,母座比较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细插针的2.54 估计是找不到的
你只有用钻头 自己再钻下了 多层板就不建议用了
双面的钻钻还可以

军品的那种2.54间距插针的脚就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焊盘不会也小于62mill吗?

焊盘画的是28/5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在学校的时候弄的,那时是自己腐蚀的中间的孔是没有铜的,会把焊盘的铜弄掉点甚至焊盘整个弄掉了,就 ...

谢谢啊!我画的是多层板,这个方法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母座连接,母座比较细,

可以考虑这个,希望能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军品的那种2.54间距插针的脚就比较小!

貌似会很贵而且不好买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会很贵而且不好买的样子

确实比普通的贵,用量少还能接受,现在网上什么都买的到。

网友G:
要批量建议改板。量少就好解决,其实可以买圆形引脚的连接器。在华强北应该不难找到。
多层板的话钻孔那是扯蛋,挫引脚可当作临时解决方案,其实不用挫,找个快报废的斜口钳,把引脚的对角刮一下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比普通的贵,用量少还能接受,现在网上什么都买的到。

嘿嘿,能说说型号么?

楼主:
谢谢大家了!解决了,用母排,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母座连接,母座比较细,

太实用了,非常感谢!

网友H:
用圆针,间距不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能说说型号么?

关键词: 圆孔排针2.54mm,可以搜到。
买了很多,但是搞不清型号: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 圆孔排针2.54mm,可以搜到。
买了很多,但是搞不清型号

嗯,非常感谢

网友I:
不插入,表面接触焊就行了,实验板可以,产品版就没得说了,直接重画把小鬼

网友J:
排线也有很小的

网友K:
用软线联接!…再联你想用的插件、然后再处理…OK?…

网友L:
先在焊盘上堆锡,然后将针脚对上焊接,检查焊接质量后,点胶固定。只能是一个插针悬浮的效果了,有可能出现虚焊情况,不过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