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74hc14的求助帖

楼主(2013-08-12):
74hc14有六个斯密特触发器,我想并联四个,然后获得一个大电压方波来控制mos管。我把芯片下面一排3个斯密特触发器并联,没有问题,方波输出电压峰峰值为6.2V。但是当我将第四个斯密特触发器并入的时候,却没有波形输出了,而且芯片还在发烫!这是为什么啊?求助,有没有同学和大神知道。。。。

网友A:
猜测:
1、第四个施密特触发器损坏。
2、第四个施密特触发器动作电平与前三个稍有不同,但仍在合格范围内,而你的输入信号幅度不够大,其电平恰好能够使前三个翻转但第四个未翻转,造成四个输出端有的输出高有的输出低。

楼主:
的确,当并四个斯密特触发器时,加大输入电压时,才有方波输出,而且方波很小,峰峰值只有两伏,三个并联时,峰峰值为6.2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
1、第四个施密特触发器损坏。
2、第四个施密特触发器动作电平与前三个稍有不同,但仍在合格范围内, ...

的确,当并四个斯密特触发器时,加大输入电压时,才有方波输出,而且方波很小,峰峰值只有两伏,三个并联时,峰峰值为6.2V。。。。

网友A:
一般情况,门电路不允许输出端并联使用,除非是OC(或者开漏)门。
在数字电路设计中,这一条几乎是和电源两端不能短路一样的严格禁止的规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门电路不允许输出端并联使用,除非是OC(或者开漏)门。
在数字电路设计中,这一条几乎是和电源两 ...

嗯,并联的时候要串一个几百欧的电阻。。。。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