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编译报错Error [500] ; 0. undefined symbols

楼主(2013-08-12):
PIC18F4550单片机,开发环境是MPLAB IDE V8.92,编译器是HI-TECH C C18 V9.66,报错如下

Error   [500] ; 0. undefined symbols:
        _WriteTimer0(learn1.obj) _Delay10KTCYx(learn1.obj) _ReadTimer0(learn1.obj) _OpenTimer0(learn1.obj)

********** Build failed! **********

这是啥问题,哪个帮分析一下啊

网友A:
要包含那个库啊

楼主:
pic18定时器函数库,是哪个

楼主:
已经搞定了,编译器没弄好
以前用hi-tech c p18 V9.66
换成MCC18 V3.35就好了

网友B(2016-05-16):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编译器没弄好
以前用hi-tech c p18 V9.66
换成MCC18 V3.35就好了

您好  我也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能告诉我下您是怎么换成MCC18 V3.35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也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能告诉我下您是怎么换成MCC18 V3.35的。

重新建立工程 把文件都添加進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新建立工程 把文件都添加進去就可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