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个软件产生spwm波形的文档或者公式

楼主(2013-08-12):
网上的资料比如图1这是用等面积法产生spwm的算法,但是整个公式没有哪个参数和正弦波频率扯上关系的,以后咋调频呀?求规则采样法或者等面积法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A:
占个沙发,这个问题留给楼下的回答,顶起来先,嘿嘿

网友B:
算出的是开通角和关断角,(角度 * T) / 2Pi (弧度就除以2Pi,度就除以360) 就是脉宽了

网友C:
这个公式里没有讲频率的问题. 对应于任意角度的.
可以在应用中根据给定频率计算即时角度, 计算出 SIN. 变换出 PWM 脉宽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个沙发,这个问题留给楼下的回答,顶起来先,嘿嘿

你坏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出的是开通角和关断角,(角度 * T) / 2Pi (弧度就除以2Pi,度就除以360) 就是脉宽了 ...

醍醐灌顶呀!懂了,算出来的弧度可能都是一样的,但再换算成不同周期对于的时间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公式里没有讲频率的问题. 对应于任意角度的.
可以在应用中根据给定频率计算即时角度, 计算出 SIN. 变换 ...

你说的很对  理解了 但是脉冲高度为啥是Us/2?为啥不是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出的是开通角和关断角,(角度 * T) / 2Pi (弧度就除以2Pi,度就除以360) 就是脉宽了 ...

请问  脉冲高度为啥是Us/2?为啥不是Us?

网友C:
为啥是Us/2? 正负半周的问题.
以 Us/2 为 y轴 0 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