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步进电机怎么软件去抖

楼主(2013-08-12):
怎么让步进电机高速旋转,同时消抖,我写的程序来回抖,哪位懂得讲一下啊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har count=0;
char time,i=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_UP   []=    {0x11,0x33,0x22,0x66,0x44,0xcc,0x88,0x99}; //前进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_Down []=    {0x99,0x88,0xcc,0x44,0x66,0x22,0x33,0x11}; //后退

uint X=50;
/*******************************************/
//八拍驱动正转(N*360/400)度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33;
        //TL0=0xf5;
        TH0=(65536-X)/256;        // 2ms
        TL0=(65536-X)%256;
        EA=1;
        ET0=1;
        EX0=1;
        TR0=1;
        while(1)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33;
        //TL0=0xf5;
        TH0=(65536-X)/256;
        TL0=(65536-X)%256;
        count++;
                if(count==10)//count==X
        {
                count=0;
                if(i<8)
                {
                P0=table_UP[i];i++;
                }
            if(i==8)
            {i=0;}
        }

}

网友A:
是来回转吗?在数组里加个停止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来回转吗?在数组里加个停止位看看

加0x00吗

网友A:
恩,试试看。还有就是确认一下数组的数据顺序有没有排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试试看。还有就是确认一下数组的数据顺序有没有排对。

还是斗啊,来回摆

楼主:
一个问题搞这么久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个问题搞这么久

累感不爱

网友B:
你用什么供电的

网友B:
变压器加稳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供电的

直流电源9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加稳压芯片、?

L298N驱动

楼主:
速度与稳定性怎么兼得

网友B:
我之前做过,不会发生抖动的情况:
1、蓄电池供电,电流持续;
2、可以试试光电隔离,毕竟电机都是线圈绕组,会有方向电流干扰;

网友C:
每步延时要调,如果还觉得抖,那么就要做细分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步延时要调,如果还觉得抖,那么就要做细分驱动了

现在可以转了。。

网友D:
控制需要加减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需要加减速的

但是中间一直在斗,是没加减速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失步了

怎么回事,从哪看出 失步啊

网友E:
步进电机失步的原因某一相缺电;没有加速环节;步距角太大;可以优化软件和硬件;试试
具体你用示波器采集驱动波形分析就清楚了;

网友E:
信号失真没有?

网友F:
做细分驱动。观察电机运行状态的电压波形。L298N是双H桥驱动,可以控制正反转。同时别忘了加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