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ALL _E2PROM_bE2Write|_E2PROM_Start|_E2PROM_Stop

楼主(2013-08-12):
如题,这条语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E2PROM的启动和停止以及写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E2PROM的启动和停止以及写操作吧………………

能不能概略说说这种格式的含义

网友B:
是不是说长跳转到E2PROM_bE2Write 或者 _E2PROM_Start 或者 _E2PROM_Stop  ?

你是从哪里看到这段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说长跳转到E2PROM_bE2Write 或者 _E2PROM_Start 或者 _E2PROM_Stop  ?

你是从哪里看到这段话 ...

Output Files目录下的.lst文件里有很多这样的语句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找到,贴你的工程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