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 *) 类型的函数,他的返回值能不能赋给uint类型的变量

楼主(2013-08-1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是任何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任何类型

你用的是ucosii的操作系统吧,你用的怎么样啊?想和你交流一下。

网友B:
是个任意指针

网友C:
进行类型的强制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D:
只要是void* 能够放的下的内容,都可以用强制类型转换来转换
一般来说 void*的容量至少2个字节, 看具体芯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ucosii的操作系统吧,你用的怎么样啊?想和你交流一下。

调度器是自己写的,比UCOS简单很多,还没有用过ucos,下个项目上想用。到时我们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