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RE为什么会有直流负反馈的作用?

楼主(2013-08-12):
如图,RE一端是直接接地的,为什么会有直流负反馈的作用?书中只说它有直流负反馈的作用,没有说为什么有负反馈的作用。我的理解是,RE下端接VT基极,则有直流正反馈作用,按理来说,RE阻值越大,流过VT的直流分量越小,难道说这也叫负反馈?请大师指点

网友A:
看书吧。
例如《电子线路·线性部分(第四版)-谢嘉奎》,第五章。该章图5-1-5就是此电路。

网友B:
楼主对负反馈的理解与人家不一样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书吧。
例如《电子线路·线性部分(第四版)-谢嘉奎》,第五章。该章图5-1-5就是此电路。 ...

这本书下载地址在哪里?网上找不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本书下载地址在哪里?网上找不到啊?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620009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6200091.html

这个地址上次你让我看书的时候我已经搜到了,当时看它文件太小,所以没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书吧。
例如《电子线路·线性部分(第四版)-谢嘉奎》,第五章。该章图5-1-5就是此电路。 ...

,下载了,见下图,这些书真的是太深奥了,虽然讲的很详细,可我还是看不懂啊,RF是反馈元件,它的右边连接电源正极,对地极性怎么可能是负呢,RF右端应该是一直为正才对啊,电流只能从RF的右边流向左边才对,怎么可能流向右边呢?右边可是电源的正极啊,电流怎么可能会左边流向右边的正极呢?是否我真的是朽木不可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地址上次你让我看书的时候我已经搜到了,当时看它文件太小,所以没下载 ...

文件太小?
400页,够你看一阵子的。
这本和另一本《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第四版)-谢嘉奎》,都看明白,至少要花五年时间。

哈哈 是得变老 要不然说老汤好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了,见下图,这些书真的是太深奥了,虽然讲的很详细,可我还是看不懂啊,RF是反馈元件,它的右边连 ...

我在2楼说的是“第五章。该章图5-1-5就是此电路”。

网友A:
要是连“按图索骥”都办不到,那我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连“按图索骥”都办不到,那我就没办法了。

仔细看了一下,虽然还是有些看不懂,但也能稍微理出一些头绪了,这本书真是好书,我一定要到网上买两本纸页版的实体书,回来好好看看,你真是咱论坛的指南针、北极星,要是以后我进入电源行业能有你这样的老师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虽然还是有些看不懂,但也能稍微理出一些头绪了,这本书真是好书,我一定要到网上买两本纸 ...

想进入电源行业?
从《电工学》、《电工技术》、《电路》、《电路分析》、《电路基础》这样的书开始。这些书名称不同,内容有相同之处,都是从欧姆定律戴文宁定理等等开始。

网友C:
ie大,ve大,ube小,ib小,ie小

网友D:
假设温度升高,ic变大,ie跟着变大,Re两端的电压变大,因为Ub基本恒定,Ube=Ub-Ur,Ube变小,所以ib变小,所以ic变小,所以ie变小。不知这样解释可否。

网友E:
这个是三极管的基础原理,一定要学会才行。

网友F:
因为基极电流与射极电压是有关系的。

当基极电流增大时,流过三极管CE的电流也增大,因而RE上的压降也大了,这时候,相当于射极电压增高了,因而,会使基极电流减少~
你说这是不是负反馈了?负反馈不一定就是看到明显的一条信号馈送,有时候相互关系的影响也形成负反馈。

网友:
为什么不问我呢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虽然还是有些看不懂,但也能稍微理出一些头绪了,这本书真是好书,我一定要到网上买两本纸 ...

非线性的那本太难了,大学的时候学的太痛苦了

网友H:
我想楼主画出次电路的直流通路就知道了!
因为Vcc=Urc+Uce+Ure,
当Ube增大,则Urc减小,则Ure加大,则Ube减小;
相反,当Ube减小,则Urc增大,则Ure减小,则Ube增大;
所以是直流负反馈。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正常现象。

以前帖子也说了,我们在学习模拟电路之前,有电路分析基础这门课做铺垫、做必要知识储备。

这本书数学好多啊,线性的话比较喜欢清华的那本模电书比较好看,谢嘉奎的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