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大神解决Portel99SE制作PCB问题

楼主:
制作L298N双桥直流电机驱动制作PCB出现问题请看图片:
求帮忙解决,+5,+12连接的元器件管脚标注的为GND。
谢谢!

网友A(2013-08-12):
图片看不清楚,这个问题不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应该是你标注有问题,好好查查吧

网友B:
原理图的问题,
太小看不清楚
估计还是你自己画的问题 DRC 看看
或者源文件扔上来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