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节耳机接头的问题

楼主(2013-08-12):
           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NOKIA 耳机接口是四节的,个人认为它的定义是SPEAKER 接口二个(立体音),
   MIC一个,GND一个 ,但用耳除了这些功能还有接听电话和声音加减功能,不知道怎么实现的,求解释?

网友A:
一般是判断MIC端的电压变化。
MIC有一个上偏置电阻,MIC本身接近恒流,没有按键,电压比较高。
如果通过一个阻值比较小电阻、开关接地,MIC端有一个比较小的电压,一般区分3个按键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判断MIC端的电压变化。
MIC有一个上偏置电阻,MIC本身接近恒流,没有按键,电压比较高。
如果通过一 ...

也就是说,用一个I/O用检测MIC电压力的变化

网友B:
脉冲测量。从尖头进去分别是立体声的(左右忘了),唛,地线。

耳机插座有6个接点,另两个是连接一个开关,插入耳塞时会顶到,这时CPU检测耳塞类型,如果唛和gnd接在一起,会提示“单听式耳机、音频输出、手机音响座”,如果唛和gnd之间阻值无穷大,会多一个提示“话务式耳机”,如果唛和gnd之间阻值在一定范围,会直接判断为“话务式耳机”(没有选项可选),如果是键控,键控上没有耳机,则没有提示,也没有符号,但可以用键控控制,键控上有耳塞则判为话务式耳机。诺基亚耳机的唛并联有一个电阻,阻值不记得了。(以上为C503、C600描述)

键控原理:传输原理与电力猫差不多,驻极体唛上要有偏压才能输出环境声音,要是键控耳塞插入(我这里只有AD-54),这个偏压会向键控电路供电,提供一串脉冲(频率高于音频,不会影响音频传输),手机收到就知道有外设接入,按一个按键就会输出一串脉冲,具体格式好像是保密的,我查了好久没查到,也没设备去检测。

提一句,iPhone、三星(估计是安卓机都一样吧,没有完全检测,下不了定论)耳塞的地线与唛和诺基亚是反着来的,也就是你拿诺基亚的去用,听歌时会出现听不到部分声音的现象,反之亦然。

网友B:
普通话务式耳机的唛和接听键并联,你按下后唛就会短路,然后手机检测被拉低,说明你按了接听/挂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