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串口

楼主(2013-08-12):
最近做一个东西用到了串口,串口连接是买的宇泰的TTL转232 3.3v的转换器,转换器的初始信号是高电平,不把串口插到板子上面时,用示波器观察,发送数据是正常的,但是一插到板子上面串口的输出信号就直接被拉低了,这时给串口发数据也没没有任何反应,请问各位,这是个怎么回事??
串口配置如下:
void Usart1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nect PA9 to USARTx_Tx */
  GPIO_PinAFConfig(Test_COM_PORT, Test_COM_TX_BIT,GPIO_AF_USART1);

  /* Connect  PA10 to USARTx_Rx */
  GPIO_PinAFConfig(Test_COM_PORT, Test_COM_RX_BIT,GPIO_AF_USART1);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est_COM_TX_B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Test_COM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est_COM_RX_BIT;
  GPIO_Init(Test_COM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Test_COM,&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TConfig(Test_COM,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ITConfig(Test_COM, USART_IT_RXNE, ENABL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Test_COM, ENABLE);
}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起来

楼主:
找到问题了,GPIOA的AFRH寄存器没有写进去,我这边明明就有AF操作,为什么会写不进去呢?求教香主啊。

网友B:
AF对应时钟开启了嘛?

楼主: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开启了。

楼主:
自己找到了问题点后,仔细的看了下,现在初步推断应该是库函数有问题,但是库函数具体出问题在哪里,我还要好好查查,我跳过库函数直接对寄存器进行操作,问题解决了,我有点喜欢上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