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关于SPWM生成的正弦波频率

楼主:
想要产生45HZ的正弦波,将每个正弦波分成360点,那么开关频率是16.2k。经过RC滤波之后,为什么是8hz?不应该是45么?哪里有问题呢?如何调节SPWM的参数来改变输出正弦波的频率?

滤波产生的正弦波

滤波产生的正弦波

开关频率

开关频率

网友A(2013-08-12):
经RC滤波生成的正弦波,其频率是PWM占空比循环(例如从最大变到最小再到最大)的频率。
不知道你的SPWM如何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RC滤波生成的正弦波,其频率是PWM占空比循环(例如从最大变到最小再到最大)的频率。
不知道你的SPWM如何产 ...

通过AVR单片机的PWM产生,占空比是通过查表得到的。一共360个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AVR单片机的PWM产生,占空比是通过查表得到的。一共360个点。

那么,软件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软件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include <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util/delay.h>
#define BIT(x) (1<<x)

double SPWM_sin_value[360]={1.0174,1.0348,1.0523,1.0697,1.0871,1.1045,1.1218,1.1391,1.1564,1.1736,1.1908,1.2079,1.2249,1.2419,
                1.2588,1.2756,1.2923,1.309,1.3255,1.342,1.3583,1.3746,1.3907,1.4067,1.4226,1.4383,1.4539,1.4694,1.4848,1.4999,
                1.515,1.5299,1.5446,1.5591,1.5735,1.5877,1.6018,1.6156,1.6293,1.6427,1.656,1.6691,1.6819,1.6946,1.7071,1.7193,
                1.7313,1.7431,1.7547,1.766,1.7771,1.788,1.7986,1.809,1.8191,1.829,1.8386,1.848,1.8571,1.866,1.8746,1.8829,1.891,
                1.8987,1.9063,1.9135,1.9205,1.9271,1.9335,1.9396,1.9455,1.951,1.9563,1.9612,1.9659,1.9702,1.9743,1.9781,1.9816,
                1.9848,1.9876,1.9902,1.9925,1.9945,1.9961,1.9975,1.9986,1.9993,1.9998,2,1.9998,1.9993,1.9986,1.9975,1.9961,1.9945,
                1.9925,1.9902,1.9876,1.9848,1.9816,1.9781,1.9743,1.9702,1.9659,1.9612,1.9563,1.951,1.9455,1.9396,1.9335,1.9271,
                1.9205,1.9135,1.9063,1.8987,1.891,1.8829,1.8746,1.866,1.8571,1.848,1.8386,1.829,1.8191,1.809,1.7986,1.788,1.7771,
                1.766,1.7547,1.7431,1.7313,1.7193,1.7071,1.6946,1.6819,1.6691,1.656,1.6427,1.6293,1.6156,1.6018,1.5877,1.5735,
                1.5591,1.5446,1.5299,1.515,1.5,1.4848,1.4694,1.4539,1.4383,1.4226,1.4067,1.3907,1.3746,1.3583,1.342,1.3255,1.309,
                1.2923,1.2756,1.2588,1.2419,1.2249,1.2079,1.1908,1.1736,1.1564,1.1391,1.1218,1.1045,1.0871,1.0697,1.0523,1.0348,
                1.0174,1,0.9825,0.9651,0.9476,0.9302,0.9128,0.8954,0.8781,0.8608,0.8435,0.8263,0.8091,0.792,0.775,0.758,0.7411,
                0.7243,0.7076,0.6909,0.6744,0.6579,0.6416,0.6253,0.6092,0.5932,0.5773,0.5616,0.546,0.5305,0.5151,0.5,0.4849,0.47,
                0.4553,0.4408,0.4264,0.4122,0.3981,0.3843,0.3706,0.3572,0.3439,0.3308,0.318,0.3053,0.2928,0.2806,0.2686,0.2568,0.2452,
                0.2339,0.2228,0.2119,0.2013,0.1909,0.1808,0.1709,0.1613,0.1519,0.1428,0.1339,0.1253,0.117,0.1089,0.1012,0.0936,
                0.0864,0.0794,0.0728,0.0664,0.0603,0.0544,0.0489,0.0436,0.0387,0.034,0.0297,0.0256,0.0218,0.0183,0.0151,0.0123,
                0.0097,0.0074,0.0054,0.0038,0.0024,0.0013,0.0006,0.0001,0,0.0001,0.0006,0.0013,0.0024,0.0038,0.0054,0.0074,0.0097,
                0.0123,0.0151,0.0183,0.0218,0.0256,0.0297,0.034,0.0387,0.0436,0.0489,0.0544,0.0603,0.0664,0.0728,0.0794,0.0864,0.0936,
                0.1012,0.1089,0.117,0.1253,0.1339,0.1428,0.1519,0.1613,0.1709,0.1808,0.1909,0.2013,0.2119,0.2228,0.2339,0.2452,
                0.2568,0.2686,0.2806,0.2928,0.3053,0.318,0.3308,0.3439,0.3572,0.3706,0.3843,0.3981,0.4122,0.4264,0.4408,0.4553,
                0.47,0.4849,0.4999,0.5151,0.5305,0.546,0.5616,0.5773,0.5932,0.6092,0.6253,0.6416,0.6579,0.6744,0.6909,0.7076,0.7243,
                0.7411,0.758,0.775,0.792,0.8091,0.8263,0.8435,0.8608,0.8781,0.8954,0.9128,0.9302,0.9476,0.9651,0.9825,0.9999,};
unsigned int sin_table[11] = {50,100,150,200,250,300,250,200,150,100,50};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int M=100;

//输出PWM
int main()
{
DDRB = BIT(5)|BIT(6)|BIT(7);//port_init()
PORTB=  BIT(5)|BIT(6)|BIT(7);
TO_inti();
T1_inti();
sei();
while(1);
}//是OCR1为周期,输出的两路PWM波形

/**/
void TO_inti()   //定时器0的初始化
{
TCCR0=0x02;       //   8分频
TCNT0=0xCE;     //   确定中断的时间,0.05ms中断一次
TIMSK|=BIT(0);    //   T/C0 溢出中断使能
}

void T1_inti()
{
OCR1A = 493;       // 在这种模式下  最大值寄存器OCR1A中的值,这个值与方波的频率有关系,还和方波的占空比有关系

TCNT1H=0xfc;      //计数器清零
TCNT1L=0xe0;
TCCR1A=0x2d;      //  0010 1101 频率相位修正PWM,发生匹配的时候,电平为0
TCCR1B=0x11;      //  0001 0001 不分频,要是分频的话开关频率就达不到那么高了
TCCR1C=0x00;     //没什么作用

/*
OCR1B = 200;
OCR1C = 200;
TCNT1H = 0 ;      //计数器清零
TCNT1L = 0 ;
TCCR1A |= (1<<WGM10)|(1<<WGM11)|(1<<COM1C1)|(1<<COM1B1)|(1<<COM1B0);//等于top时置1,匹配时置0 ;;
TCCR1B |= (1<<WGM13)|(1<<WGM12)|(1<<CS10);//无分频 波形产生模式:1111
//TIMSK = 1<<TOIE1;*/

}

ISR(TIMER0_OVF_vect)
{
/*
PORTA &= ~(1<<PA0);
_delay_ms(100);
PORTA |= (1<<PA0);
*/
if(Count<360)
   {
   OCR1B=SPWM_sin_value[Count]*M+OCR1A/2-M;//公式应该是OCR1A=OCR1A/2+M(SPWM_sin_value[count]-1)其中OCR1A是三角波的最大值,M为振幅调节系数范围是0~OCR1A/2,(SPWM_sin_value[count]-1)中减的一是应为做的正弦表是一个全正的表,现在要变成(-1~+1)之间的表,调节OCR1A的值可以调节开关频率,调节M的值克一调节相关方波的占空比
   OCR1C=SPWM_sin_value[Count]*M+OCR1A/2-M;
//     OCR1B=sin_table[Count];
//     OCR1C=sin_table[Count];
   Count++;
          }
else
   Count=0;
TCNT0=0x9C;//可以进一步缩短所用的时间,这样可以达到更好的传送效果,但是也更加占用单片机的时钟资源。
}

网友B:
不懂软件的飘过。。。。真是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软件的飘过。。。。真是悲哀。。。

我们用软件觉得方便点。。。硬件的话还要再买器件。。。所以就没弄。。看到你之前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用软件觉得方便点。。。硬件的话还要再买器件。。。所以就没弄。。看到你之前的帖子。。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乃们都是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乃们都是大神。。。。

......小混混  大神们哪有时间来论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混混  大神们哪有时间来论坛啊

各种求指点啊。。。。困惑许久啊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
LZ把计算思路说一下吧,那么多寄存器看着头晕。。。
不过肿么那么多浮点数?360个取样点那么一坨蛮占地方的。。。
不可以取整嘛。其实,你只需要90个点就够了,1/4正弦波即可,其他3/4周期查表顺序倒向/加上系数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
LZ把计算思路说一下吧,那么多寄存器看着头晕。。。
不过肿么那么多浮点数?360个取样 ...

是挺占地方的。。不过现在这个不是最核心的问题,这个后面可以改进。关键是现在SPWM输出经过RC后的的频率是8hz,和预期的45hz对不上。。。

网友D:
估计是中断时间设计的不适当,个人认为在中断时间应当设定为(1/45)/360,这个我也没试过,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中断时间设计的不适当,个人认为在中断时间应当设定为(1/45)/360,这个我也没试过,可以试试看 ...

对啊,开关频率就是1/(45*360),每次中断中就更新OCR1B和C的值,就是这样的。。图上开关频率就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啊,开关频率就是1/(45*360),每次中断中就更新OCR1B和C的值,就是这样的。。图上开关频率就是这样 ...

开关频率是载波的频率 载波频率越高越好 但是过高avr单片机主频低又会影响分辨率 你的中断时间应该是T0的溢出时间时间吧 这个值才是关系到信号频率的 本人只是学生仅供才考

网友F:
居然用
double     SPWM_sin_value
这样的数据让 AVR 去计算, 我看恐怕是计算问题.
定时器周期里不大可能来得及算出 PWM 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居然用
double     SPWM_sin_value
这样的数据让 AVR 去计算, 我看恐怕是计算问题.

那我换换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换换试试。。。

每次中断时间很短,来得及完成这么复杂的计算吗?
如果未完成,会出现什么情况?

中断时间这么短,宜只进行很少量操作,例如只查表和重装。TCNT1H和TCNT1L没有必要重装或清零。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我换换试试。。。

int SPWM_sin_value[360]={
17, 34, 52, 69, 87,104,121,139,156,173,……………………997,998,999,999,1000,
999,999,998,997,996,994,992,990,987,984,981,978,974,970,965,961,956, 951,
945,939,933,927,920,913,906,898,891,…………………………21,-928,
-934,-940,-946,-952,-957,-962,-966,-971,-975,-979,-982,-985,-988,-991,-993,-995,-997,
-998,-999,-1000,-1000,-1000,-1000,-1000,-999,-998,-997,-995,-993,
,-105,-88,-70,-53,-35,-18,0}

表格里面的数据已经处理成整形的,频率已经在45HZ左右。。但是如图所示的,有点不稳。。频率一致在45HZ左右
动。。

网友C(点评):
示波器触发信号木搞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中断时间很短,来得及完成这么复杂的计算吗?
如果未完成,会出现什么情况?

嗯。。。是的。。。确实让它计算的复杂了。现在频率上来。却有些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
LZ把计算思路说一下吧,那么多寄存器看着头晕。。。
不过肿么那么多浮点数?360个取样 ...

恩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
LZ把计算思路说一下吧,那么多寄存器看着头晕。。。
不过肿么那么多浮点数?360个取样 ...

思想就是OCR1A是周期,1B和1C是占空比。将正弦波分成360份,T0定时器查表用来更新占空比。就是这样的。图表确实应该用取整的。,按理说90点是够的,但是用90个点取出来有点像锯齿波。显示出来是这样的。。原因不明。。应该是数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思想就是OCR1A是周期,1B和1C是占空比。将正弦波分成360份,T0定时器查表用来更新占空比。就是这样的。图 ...

出现锯齿,是滤波滤得不够。不知道你对PWM波是如何滤波的。

网友G(2015-08-09):
引用 楼主:
int SPWM_sin_value[360]={
17, 34, 52, 69, 87,104,121,139,156,173,……………………997,998,999,999, ...

int SPWM_sin_value[360]  这个怎么计算?sin的频率靠什么改变?

网友G:
可用过STC15写spwm?该怎么写?

网友H(2017-09-21):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
LZ把计算思路说一下吧,那么多寄存器看着头晕。。。
不过肿么那么多浮点数?360个取样 ...

正解,年(光)轻(棍)时代玩儿过AVR,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I(2018-06-21):
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J(2020-10-18):
引用 楼主:
通过AVR单片机的PWM产生,占空比是通过查表得到的。一共360个点。

目前AVR输出SPWM我也存在一些问题,新手踏路,请教272819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