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 程序空间、数据空间划分

楼主(2013-08-12):
在F2812中,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可以同时使用同一地址吗?
MEMORY
{
PAGE 0 :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
PAGE 1 :
   RAMM1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

RAMM0和RAMM1使用同一地址0x000000,ccs编译的时候没有警告和错误,是不是就说明在F2812中,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可以同时使用同一地址?

网友A:
这cmd 一般都是使用做的,自己没修改过的。

网友B:
这是两个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两个页吧

这确实是两个页,PAGE0 代表程序空间,PAGE 1代表数据空间。而地址0x000000-0x0003ff表示的是同一块RAM区

网友C:
你可以只定义一个Memory,后面的section定义里把程序、数据都分配到一块memory里,这并不违反任何规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分配。

楼主(2013-09-23):
我觉得理论上是不能这样写,虽然编译器不报错,但是真正调试的时候,可能会出错,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