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atmega16L中断问题。

楼主(2013-08-12):
小弟最近在学习M16,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定时器1CTC模式,中断为2MS,却要10秒才能进一次中断。
不知道是程序的事情还是硬件问题,请大家帮忙来看看。谢谢各位了。用的AVRSTUDIO6开发环境。
程序如下

网友A:
手册上说:
CTC( 比较匹配时清零定时器 )模式
在CTC模式(WGM13:0 = 4 或12)里OCR1A 或ICR1寄存器用于调节计数器的分辨率。
当计数器的数值TCNT1等于OCR1A(WGM13:0 = 4)或等于ICR1 (WGM13:0 = 12)时计
数器清零。 OCR1A 或 ICR1 定义了计数器的 TOP 值,亦即计数器的分辨率。这个模式
使得用户可以很容易地控制比较匹配输出的频率,也简化了外部事件计数的操作。
CTC模式的时序图为Figure 45。计数器数值TCNT1一直累加到TCNT1与OCR1A 或ICR1
匹配,然后 TCNT1 清零。

你的设置是有错误的, 再加上 256 分频主频做定时器时钟. 定时器溢出周期肯定很长了. 再仔细研究一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说:
CTC( 比较匹配时清零定时器 )模式
在CTC模式(WGM13:0 = 4 或12)里OCR1A 或ICR1寄存器用于调节计 ...

我说错了,应该是普通模式。

网友A:
分频值这么高, 自然溢出周期很长了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频值这么高, 自然溢出周期很长了咯

是的,忘了这一点,刚学AVR,大神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