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板载仿真器能当串口使用吗?

楼主(2013-08-12):
利用G2452的SPI可以直接和1612通信然后把数据通过USB转RS232芯片传到上位机吗?

网友A:
好像可以吧

楼主:
仿真器主芯片MSP1612接收数据是以串口方式还是SPI方式接收数据的?

楼主:
SPI和MSP1612串口的通信的协议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launchpad上的MSP1612是不能进行编程与烧写的

楼主:
啊,波特率如何定?

网友C:
里面固化的是下载程序

网友A:
可以把G2452的片子换成G2553这样就有uart的I/O口,launchpad本身就是可以支持uart转usb

网友D:
看过LaunchPad的原理图,G242的P1.1和P1.2是通过跳线直接连接TUSB3410,用G2452实现一个软件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E:
嗯,430BOOST-SENSE1的demo程序里就有。

网友F:
TUSB3410实现串口转USB。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G2452的片子换成G2553这样就有uart的I/O口,launchpad本身就是可以支持uart转usb ...

楼上说的是,我也借鉴了啊

网友H:
不能够吧

网友H:
launchapd也是定时器模拟的串口的

网友I:
先把程序下进去。然后将跳线横着插好,就可以串口通信了

网友J:
不行吧,以前试过,没有试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