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的ADC

楼主(2013-08-12):
2812内部的ADC一直是个**肋样的东西,要想用好还真不容易,不知道大家是如何提高其ADC转换的精度的。

网友A:
多通道进行采集

网友B:
怎么多通道进行采集?

网友C:
用两个通道一直采集两个固定的确定的基准电压,然后计算出偏差曲线(假设AD误差为线性的),然后对第三个通道中采集得到的值进行误差补偿。

网友B:
这个有啥优点

网友D:
速度较快

楼主:
那肯定也有缺点吧

网友E:
多次采集,取中值。

网友F:
占用的通道多。呵呵

楼主:
这个的优缺点呢

网友B:
占用的通道少。

网友G:
多次采样、排序取中值速度慢。

网友H:
硬件上下些功夫。

网友I:
这个比较难用,集成的总有缺陷

网友J:
我是用的外部AD方法

楼主:
楼上用那些外部AD和DA啊,给推荐一下,比较好用的。

楼主:
还用使用哪种控制AD及DA的

网友K:
一个通道采集标准电压,另一个通道采集被测电压。
用标准电压修正被测电压

网友L:
2812内部的精度还不错吧,这个需要外部硬件取样条件和内部算法相结合;就一个简单的程序是没法完全发挥他的极限的。

网友L:
多次采集,求平均值。

网友L:
先把参考电压调稳,要考虑负载、温度变化。
如果时间资源充足,可以20mS内彩多次求平均值,去最值。

网友M:
2812的ADC精度还可以,就是噪声太大了。精度和噪声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网友N:
楼主如果精度有问题,说明校准做的不好。有网友给出了在线校准的方法,就是线性修正。

网友N:
还有给出了除噪声方法,各种各样的滤波,滤波需要考虑你的信号带宽,过强的滤波导致的问题可能比噪声更严重,如将一个高阶过程滤波成了低阶,导致闭环系统不稳定。

网友O:
28335 有了很大改观

网友P:
供电波纹不要大的。

网友P:
使用一下滤波程序。

网友Q:
只能软件校正 补偿了

网友R:
先了解AD本身吧,AD的参数都清楚了,自然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S:
还有一个办法,对每块板子出厂时做线性校正,校正系数存在flash里。
val=A*adc+C,两点法算出A和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