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主芯片下面,加一个焊盘,焊盘上放过孔,有什么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12):
可以导热到底层散热

网友B:
使IC底部大面积接地,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C:
1 增大到地的过电流 2增强抗干扰   3 散热

网友D:
加强散热和接地吧

网友E:
散热,孔是加快空气流动,加快散热,我电路排版都是这样做的。用GND来做,是抗干扰作用,降低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