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必须接到一起么?

楼主(2013-08-12):
两个232的机子通讯各自供电

网友A:
你接单线,谁拿来做参考呢?

网友B:
这个肯定要,要不然电压就没参考了

网友C:
这是标准的做法

网友D:
复习一下复杂电路欧姆定律就明白了!

网友E:
必须共地,看rs232标准定义,不是差分信号!

网友B:
差分是不是也要共地呢?

网友E:
485也一般都接地

网友F:
一般根据现场工况决定是否接地(考虑环境、通信距离、通信速率、干扰源等因素),见过好多预留接地端子,但实际并没有接

网友G:
对,要接的话,一般必须保证有一端良好接地,且为单端接地

网友H:
是滴,否则接了,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I:
可以不共地,用光隔离或者用全隔离的232电平转换芯片(ADM3251E)。

网友F:
有些设备之间是不允许共地的,特别是那些信号地和电源保护地(外壳)分开的设备。

网友J:
必须接,地为信号地,否则电平不稳,

网友K:
呃,这个问题说明232连看都没有看清楚就上来问了,
估计应该这样问:为什么在接地

网友F:
串口互联至少是3线制的,RX,TX,GND.

网友K:
逻辑上共地是必须的;硬件上:如果电路准许,可以共地;电路不准许,可以通过光耦隔离实现逻辑共地。

网友G:
可以隔离 可以使用3251

网友L:
485不赞同双边地并接。

楼主:
嗯,多谢各位大侠指点了

楼主:
先结贴了哈

网友M:
引用 网友K:
逻辑上共地是必须的;硬件上:如果电路准许,可以共地;电路不准许,可以通过光耦隔离实现逻辑共地。 ...

楼上讲的是啊,共地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N:
建议接在一起。因为这样才能有一个统一的地参考点,信号质量会好些

网友O:
全国2013年版,小学教材,5年级语文教材,第8课,二单元,有明确教程和技巧提示。

网友P:
接地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理论上差分信号是不用接地的,但实际上很多还在接。其实差分信号真的两侧接地有时候会有问题。

网友Q:
串口不一定都要双边接地,看实际需要,

网友R:
我刚才做的一个项目,用USB转RS232,就因为计算机的地在施工时难以连接到下位机RS232的地,烧了USB转RS232,烧了下位机的MAX232,工程现场太远,验收时间紧。去维修坐飞机,花费上千元换了,这次干脆花了50元在TB购买了“工业级USB转RS232 隔离型usb到232串口 USB虚拟串口电源数据隔离”: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988396856
应该好些吧.
即使你的两个RS232是光电隔离的,两个地也要连,TXD是和地构成回路的呀

网友S:
需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是要共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