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谁帮看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2013-08-12):
tdr的值到底是多大,跟采样率等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数据手册你没看?

楼主:
数据手册上只找到建立时间,好像没有这个时间的值,28页那个最小SCLK时钟为110khz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tdr到底是什么。根据28页的公式来看,应该是DRDY拉高的那段时间,但是由图所示却不是这样。

楼主:
而且数据手册上所示在读数据时有时候DRDY高电平的时间长(如42页所示)有时候低电平时间长如图所示。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兄弟,敢不敢把你看的是啥datasheet 来传一份?

楼主:
算了,结贴了,明天去单位再说吧

网友C:
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楼主   感觉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先顶一个  帮你

网友C:
主要还是多看技术手册   一句一句的琢磨

网友D:
tdr的值到底是多大,

这只是个示意图, 不能看出具体的时间长度, 我想应该在图的边上不远处应该有文字或表格说明这个时间值的.

网友E:
不是很懂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F:
建立时间应该根据手册来看的。

网友F:
多次转换才能完成采样?

网友G:
感觉还是技术手册没有真正吃透   楼主   仔细钻研钻研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