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G45 复位一直为低 的问题

楼主(2013-08-12):
    最近刚做了一块板子,芯片是AT91SAM9G45,上电后发现其复位脚NRST有一个高电平脉冲,然后就一直为低了,晶振也没有起振,也无法烧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检查了芯片的电源,1V、1.8V、3.3V电源均正常,将NRST与其他芯片都断开,问题依旧。
    查看手册,发现AT91SAM9G45在上电后内部的RC振荡器会立刻工作,并在多个时钟周期后NRST管脚才会变高,这和普通芯片有点差别。但内部的RC震荡时钟无法测量,所以不知道是否工作正常。
    到现在,似乎没有更好的方法来确定故障原因....
    请有经验的大侠帮我分析一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 多谢了!

楼主:
木有人懂吗?

网友A:
检查了芯片的电源,1V、1.8V、3.3V电源均正常

这个有上电顺序的要求么?这个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了芯片的电源,1V、1.8V、3.3V电源均正常

这个有上电顺序的要求么?这个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

上电时序方面已经满足,应该不会有问题,下面是Datasheet中的上电时序说明,我板卡上的VDDIO比VDDCORE稍微提前一点。我还添加了电池,保证了SLCK在上电之前就已经存在。

网友A:
那就只剩下焊接问题了

网友B:
对于ARM9,上电一般不会影响到复位,可能会影响到稳定性,就是有的时候复位不良。
我估计是没有贴装好导致的。

网友C:
看看JTAG那个几个脚怎么接的。RC复位可以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剩下焊接问题了

确实是焊接问题,多谢了! :lol

网友D:
复位通常都是外部硬件问题,除非芯片坏了

网友B:
解决问题旧好

网友E(2014-01-23):
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
有纽扣电池在给片上rtc供电,拆掉纽扣电池,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好像是SCKCR寄存器写乱了,导致没有产生slck的原因,可是我就没有修改过这个寄存器

网友B:
内部RTC慎用,总是存在问题的。

网友B:
使用内部RTC,电池供电,CPU会记住某些积存器。估计是您对CPU了解不够吧。

网友F(2015-07-15):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
有纽扣电池在给片上rtc供电,拆掉纽扣电池,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好像是SCKCR寄存器写乱了 ...

您好,我也碰到了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问下您这个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也碰到了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问下您这个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 ...

楼主已经说了,焊接问题
仔细看每个回帖

网友H:
如果需要相关支持可进行交流Q503276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