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一个交流稳压神器,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3-08-12):
在网上买的,150块钱,长30CM,宽和高都不超过15CM,重两公斤,但是稳压效果真是超乎想象,前几天说了,我这里电压波动极大,平均每5分钟电压跌落一次,每次跌落到110V到120V左右,然后电压再慢慢上升,每天电脑自动关机无数次,但用了这个稳压器之后电压始终稳定在220V,一次都不会关机了,有时候市电电压跌落一半,节能灯的灯光都要暗很多,但电脑照样没事,我感到很神奇,这么小的东西,是如何实现稳压的?稳压器运行的时候没有声音,但每次电压跌落或上升时,里面都会发出哒哒的声音,就像继电器的声音一样,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稳压器原理是什么?

网友A:
记得我曾经在回帖中说过。
这种东西容易拆开,打开看看就知道。
小电动机经减速齿轮驱动电刷控制自耦调压器输出。
调压器动作时可以看到电刷移动。

网友A:
这是最简单的交流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我曾经在回帖中说过。
这种东西容易拆开,打开看看就知道。
小电动机经减速齿轮驱动电刷控制自耦调压器 ...

这次我发帖的原因,正是因为上次你回帖中的一句话,上次我问,电压突然跌落到120V时,稳压器能不能反应过来,你说不能,但现在看来它反应非常快,电压再怎么跌,它也照样运行,电脑一次都没有关机,所以才产生了这个帖子,你先稍等一下,我去把它拆开,拍个照,发上来让您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次我发帖的原因,正是因为上次你回帖中的一句话,上次我问,电压突然跌落到120V时,稳压器能不能反应过 ...

不必拍照了。
上次回复,我已经说得足够明白。这种交流稳压器,从动作开始到稳定需要零点几秒。计算机内开关电源若是供电电压跌落零点几秒,肯定关机。所以计算机不关机,并不是该交流稳压器动作够快。
计算机不再经常关机,是因为该稳压器在市电180V时可以使计算机供电达到220V左右。那么市电电压从180V跌落到140V时,计算机供电并未跌落到“稳不住”那么低。计算机内电路还是靠计算机内开关电源稳压。
不用这种你所谓的“神器”,用个手动调压器,将180V市电升到220V,同样可以实现不再经常自动关机。只不过需要时时照看,别让手动调压器输出电压太高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拍照了。
上次回复,我已经说得足够明白。这种交流稳压器,从动作开始到稳定需要零点几秒。计算机内 ...

已经拍了,就是这么个东西

网友A:
这比我在2楼所说更不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比我在2楼所说更不堪。

这里面没有电机,这种稳压器估计比你说的那种寿命长,早点睡吧,经常熬夜没啥好处

网友A:
这种交流稳压器工作原理,是用继电器换接变压器抽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拍了,就是这么个东西

哈哈,这玩意儿比二楼说的差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次我发帖的原因,正是因为上次你回帖中的一句话,上次我问,电压突然跌落到120V时,稳压器能不能反应过 ...

开关电源有电压跌落和短时中断测试,这点你要明白。开关电源的输入范围相当宽,你那个调压器才分几个档?可能电压刚跌落一点,还在开关电源输入范围内,稳压器就动作升压了。。。

网友C:
好恐怖啊。电压经常不稳的话估计挂了
还浪费电啊

CCC认证|CQC认证| | 2013-8-13 08:46 | 只看该作者
电压不稳真的会死人的`注意哈·

网友D:
我以前用的大水牛电源.也是这操行.老黑屏.尤其是显卡用电多的时候,
然后我换了一好的电源,就没事了.

你的开关电源范围太窄了.这个东西也就是几个抽头随便换.

网友E:
半个月前带小孩上河南看姥爷,一进屋就让俺给看看冰箱修电脑。俺一开冰箱,没一点凉气,外壳也不热,这可麻烦了,最烦干这种活,但老丈人的冰箱岂能不管?还是摆弄了一下调温器插头什么的,最后发现吊扇转起来有气无力,日光灯亮度也不大正常,想到可能是电压问题。便跑去买了个冰箱保护器,500W跟1000W的没敢要,直接弄了个3000W的。220块,当时啄磨着,3000W的自耦,补偿1/5电压也得600W的变压器吧,光变压器就得三百块钱,得了,当1000W用算了,我直接给接在电表后面,娘希匹的,结果拖一个冰箱,一台电视,一台电脑,2个吊扇,估计功率因数0.6的话,也就**百伏安,输入电压150V,输出210V左右,保护器外壳烫的不行,估计外壳的温升就有30度,内部温升怕是有50度了,可能有50W的损耗,中国的产品,果真要打3折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半个月前带小孩上河南看姥爷,一进屋就让俺给看看冰箱修电脑。俺一开冰箱,没一点凉气,外壳也不热,这可麻 ...

我的是600W的,金武士牌的,150块钱,拖电脑毫无压力,没有任何温升,市电电压跌落到110V,我电脑照样不会关机,我觉得值这个价

网友E(点评):
600W, 变压器只需要100W容量, 150块是正品, 我那台一听报价就是水货, 没办法, 天气太热不想货比三家, 直接买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