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在选取模数转换器的基准驱动运放时需要考虑运放的哪些参数呢

楼主(2013-08-12):
在选取模数转换器的基准驱动运放时,需要考虑运放的哪些参数呢?

楼主:
失调电压,建立时间需不需要考虑。

网友A:
放大倍数,还有饱和电压电流吧

网友B:
考虑完运放,还得考虑运放与AD的链接问题

楼主:
为什么啊

网友C:
因为如果不加隔离,运放一般是驱动不了AD的

网友D:
对,尤其是告诉AD

网友B:
运放都驱动不了,难不成还要加一级功放?

网友E:
是啊,这个可是基准电压啊.

网友F:
越说越晕

楼主:
是啊,先结贴了,多谢大家讨论

楼主:
大伙晚安~

网友G:
自己用一用   就知道了   楼主  主要还是先用   在用中学   个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