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时FLASH芯片特别烫

楼主(2013-08-12):
最近新作了个板子,MSP430+FLASH(SST39VF040)+CPLD(MAX3000)焊上之后,运行时FLASH芯片特别烫。

网友A:
楼主可以拿单片机仿真器的测一下

楼主:
单片机像没有运行似的,将手靠近PCB管教电压就会变

网友B:
CPLD运行正常吗

楼主:
CPLD运行正常。是不是单片机和FLASH已经烧了??

网友A:
拿仿真器的测一下看连得上不,烧没烧我们这里没法判断的,要想办法测试验证。

网友C:
PCB上断掉Flash和CPLD的供电,只连接MCU,然后再用仿真器连上试试

楼主:
没有仿真器。。只有下载线

网友B:
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好吧,先结贴了

网友D:
可能焊接的时候出现问题了。

网友E:
1. SST39VF040的工作电压范围是2.7-3.6, 检查下芯片电源管脚的电压。

2. 如果你的430的电源盒SST39VF040的电源不是同一个的话,检查下430的管脚输出电压,SST39VF040的管脚输入电压不能超过VDD电压的0.5V。

3. 检查电路和虚焊。

网友F:
通常是有电路短路情形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