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时程序一直停在while(1)

楼主(2013-08-12):
想用DSP软仿,可是运行时程序一直停在while(1),中断不能进入,试问此问题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下,希望高手来解答

网友C:
应该可以的,楼主再检查一下其他程序行是否有问题

网友A:
你的中断是什么中断呢?

楼主:
解决了,多谢大家

网友D:
楼主怎么触发中断的呢?

网友D:
如果是外部中断得有触发源的。

网友E: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没有使能中断吧。

网友F:
是挑不出来吗

网友G:
具体是啥情况啊

网友D:
使用仿真的 run to the cur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