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霍尔韦尼温湿度传感器的笔记。

楼主(2013-08-12):
上传一个自己调的HIH6xxx系列的温湿度传感器给需要的朋友。          为i2c协议。             有疑问的联系我。qq:244928599 .本人水平有限。
i2c 为IO口模拟。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aa,numdu,numwe;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data1[]={0,0,0,0};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we[]={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void delay(uint z);
void show_num(unsigned int num);
sbit scl=P2^0;  //6pin
sbit sda=P2^1;  //5pin
void i2c_delay()  //I2C专用延时,大概6.5us
{
       volatileuchar k;  //避免被软件优化去掉。
       k++;
       k--;
}
void i2c_start()  //I2C 启动信号产生
{
       sda=1;
       scl=1;
       i2c_delay();//6.5us
       sda=0;
       i2c_delay();//6.5us
       scl=0;
}
void i2c_send(uchar dat) //按照I2c协议发送8 bit
{
       uchari;
       for(i=0;i<8;i++)
       {
              scl=0;
              if(dat&0x80)  //高位先发。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
                     sda=1;
              else
                     sda=0;
              scl=1;
              dat<<=1;
       }
}
uchar wait_ack()  //等待应答。返回0:应答。返回1:表示没有应答。
{
       ucharst;
       scl=0;
       sda=1;
       scl=1;   //创造应答条件(追发一个1
       st=0;
       while(sda==1)  //等待从机拉低,以示应答。
       {
              st++;
              if(st>=250)  //250次机会时间等待。
              {
                     scl=0;
                     return1;//应答失败。
              }
       }
       scl=0;
       return0;  //应答成功
}
uchar i2c_receice()  //按照I2C协议接收8 bit数据
{
       uchard,i;
       for(i=0;i<8;i++)
       {
              scl=1;
              d<<=1;
              if(sda==1)
                     d++;  //d|=0x01;
              scl=0;
       }
       returnd;
}
void i2c_stop()  //I2C停止信号。
{
       scl=0;
       sda=0;
       i2c_delay();//6.5us
       scl=1;
       sda=1;
  i2c_delay();//6.5us
}
void ack()
{
       sda=0;
       i2c_delay();//6.5us
       scl=1;
       i2c_delay();//6.5us
       scl=0;
       i2c_delay();//6.5us
       sda=1;
       i2c_delay();//6.5us
}
void nack()
{
       sda=1;
       i2c_delay();//6.5us
       scl=1;
       i2c_delay();//6.5us
       scl=0;
       i2c_delay();//6.5us
       sda=1;
       i2c_delay();//6.5us
}
float value = 0;
uchar bit1=0;
unsigned long int ret = 0;
void hih6131ValueGet(uchar type)
{
       staticuint k=0;
   /*
    *  启动传感器转换
    */
        if(bit1==0)
        {
             bit1=1;
           i2c_start();
           i2c_send(0x4e);                                                    // 寄存器地址0x27
           wait_ack();
           i2c_stop();
       }
   k++;
   /*
    *  读取传感器值
    */
        if(k>=200)
        {
             k=0;
              bit1=0;
           i2c_start();
           i2c_send(0x4F);
           wait_ack();
           i2c_delay();//6.5us
           data1[0]=i2c_receice();
           ack();
           data1[1]=i2c_receice();
           ack();
           data1[2]=i2c_receice();
           ack();
           data1[3]=i2c_receice();
           i2c_delay();//6.5us
           nack();
           i2c_delay();//6.5us
           i2c_stop();

           if ((data1[0] & 0xc0) != 0) {
               ret=4444;                                                    // 返回错误
           }
           else
              {
                  if(type) {
                      value = ((data1[2] <<8) +data1[3]) >> 2;                        // 温度,保存小数点后3
                      value = value * 165 / 16382-40;
                  } else {
                      value = (data1[0] & 0x3F) * 256 + data1[1];
                      value = (value * 100) / 16382;                                  // 湿度,保存小数点后3
                  }
                  ret = value * 100;
              }
       }
}
sbit KEY=P3^4;       //定义按键的输入端S2
bit keybit=0;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unsigned char i;
       staticunsigned char j;
       if(KEY==0)
       {
              if(i==0)
              {
                     j++;
                     if(j<5)
                     {
                            i=1;
                            keybit=!keybit;
                     }
              }
       }
       else
       {
              i=j=0;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切换由按键完成
              if(keybit==0)                                       //不按下的时候显示温度
              {
                     hih6131ValueGet(1);
              }
              else                                                 //按下的时候显示湿度
              {
                     hih6131ValueGet(0);
              }
          show_num(ret);                       //显示数值。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how_num(unsigned int num)
{
       /*
        dula=1;
        P0=table[num/10000];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1];
        wela=0;
        delay(3);
        */
        dula=1;
        P0=table[num%10000/1000];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2];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num%1000/100];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3];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num%100/10];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4];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num%10];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5];
        wela=0;
        dela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