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10mV的正弦信号调理到4mV

楼主(2013-08-12):
大家好,
    现在需要4mV Vpp的信号,但是目前信号发生器最小只能产生10mVpp的正弦波,请问怎么可以得到4mV Vpp的正弦信号。谢谢!
    输出信号要求电流30mA,精度0.01mV,频率200Hz。
    现在初步设想是用电阻分压然后再用运放做电压跟随。有几个问题想请大家指点一下:
1. 分压的比例大概多少合适?1:10,  1:100,  1:1000?我想用1K和100K分压到1:101。
2. 电阻用精度0.1%的应该足够了吧,用贴片电阻好还是插件的好。
3. 运放初步选了LM4562,OPA2227,不知道是否有更合适的。输出电流要求30mA。

楼主:
要求输出电流大于30mA,电压精度0.01mV,频率在200Hz左右。
请问该如何实现啊?用电阻分压再加运放做电压跟随可以吗?谢谢!

网友A:
电阻分压再加运放做电压跟随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再加运放做电压跟随可行。

谢谢maychang老师。可以再指点一下吗?
1. 电阻分压精度能满足吗?
2. 电阻分压前是否需要再加一级电压跟随进行隔离?
3. 有推荐的运放芯片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可以再指点一下吗?
1. 电阻分压精度能满足吗?
2. 电阻分压前是否需要再加一级电压跟 ...

1、电阻精度够的话,输出电压精度可以满足。
2、视前级输出电阻决定。原则是电阻分压给前级带来的电压误差满足精度要求。
3、频率不高,应该用高精度运放,不必考虑带宽。但输出电流要求30mA,多数精密运放不能输出这么大电流,需要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阻精度够的话,输出电压精度可以满足。
2、视前级输出电阻决定。原则是电阻分压给前级带来的电压误 ...

maychang老师,你好。
那有可以推荐的运放芯片吗?另外如果需要扩流,那应该怎么实现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你好。
那有可以推荐的运放芯片吗?另外如果需要扩流,那应该怎么实现啊?谢谢! ...

扩流可以使用普通小功率三极管。
运放考虑最便宜的精密运放,如OP-07。该运放必须调整好失调电压才能够满足你的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流可以使用普通小功率三极管。
运放考虑最便宜的精密运放,如OP-07。该运放必须调整好失调电压才能够满 ...

maychang老师,我的板子只做一块,所以不需要考虑成本。
我在网上找了LM4562,输出电流可以到26mA,不知道有没有输出电流更大一点的。
另外:
1. 电阻如果用精度1%的,是用插件的好还是贴片的好呢?
2. 运放供电应该用多少V比较好?+/-5V可以吧。

谢谢!

楼主:
LM4562的datasheet里注明了Output Current最大±26mA。
OPA2227的datasheet里只注明了Short-Circuit Current为±45mA,这个值就是最大输出电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求输出电流大于30mA,电压精度0.01mV,频率在200Hz左右。
请问该如何实现啊?用电阻分压再加运放做电压跟 ...

可以,用精密运放。
电流可以扩流,如加三极管,MOS管,或采用多运放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精密运放。
电流可以扩流,如加三极管,MOS管,或采用多运放扩流。 ...

感谢你的回复。
其实不一定是要将10mV的信号衰减到4mV,最终需要的信号是4mV Vpp,但是信号发生器最小只能输出10mV Vpp。
如果用1K和100K的电阻进行分压,这时比例是1:101,那信号发生器产生404mV的信号就可以了。
请问下是分压的比例多少比较好呢?1:11,还是1:101,还是1:10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其实不一定是要将10mV的信号衰减到4mV,最终需要的信号是4mV Vpp,但是信号发生器最小只 ...

4mv的信号已经很强了。:)
可以看看TI论坛方面的一些**,电阻,电容的选择不合理,会引入更大的噪声。
建议你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画个图吧,多实践才是硬道理。

楼主:
根据各位之前的建议,搭了个电路测试了一下,有点问题,请各位指点,谢谢!

1.       电路目的:
现需要1200Hz 4mV Vpp的正弦信号。信号发生器最小只能输出10mV Vpp,为了得到4mV的信号,计划通过电阻分压+电压跟随的方式实现。由于4mV的信号没法准备测量,故又将4mV信号放大1001倍,通过测量放大后的信号,检验4mV信号是否精确。
2.       设计思路:
404mV的信号通过电阻分压到1/101,然后用电压跟随电路进行隔离。由于4mV的信号无法准确测量,故又将4mV信号放大1001倍,通过测量放大后的信号,检验4mV信号是否精确。
3.       电路图:

4.       测试结果:
1)  Vout2的频率199.57Hz,幅值3.899V,除以1001是3.895mV,期望是4mV。
2)  Vout2波形中部有变形,波形如下。

请问为什么Vout2中间有变形啊,另外如何提高Vout2输出的精度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流可以使用普通小功率三极管。
运放考虑最便宜的精密运放,如OP-07。该运放必须调整好失调电压才能够满 ...

maychang老师,你好。我在网上买的OPA2227还没到,我先用LM324试了一下,输出波形有点变形,麻烦你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吧,测试的图片刚才贴上去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mv的信号已经很强了。
可以看看TI论坛方面的一些**,电阻,电容的选择不合理,会引入更大的噪声。
...

mmuuss586,你好。也请你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你好。我在网上买的OPA2227还没到,我先用LM324试了一下,输出波形有点变形,麻烦你帮忙看 ...

两级放大,前级电压增益为1,后级电压增益为1001。为何两级增益分配如此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级放大,前级电压增益为1,后级电压增益为1001。为何两级增益分配如此不均匀? ...

maychang老师,你好。我实际要的信号是Vout1的4mV信号。但是因为4mV信号太弱,信号发生器产生不了,所以我用示波器输入404mV的信号,然后用电阻分压到4mV,再加电压跟随做隔离。因为4mV信号太弱没法测量,所以又加了一级放大电路,想通过测量放大后的信号Vout2来判断Vout1是不是4mV。

我今天把电路改了一下又测试了一下,在Vout1后加了滤波电路,现在Vout2的波形形状没问题,但是波形整体往下移了,中心不是0V,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更新后的原理图:在Vout1后加了滤波电路。

Vin输入404mV,200Hz正弦波,Vout1降Vin分压到1/101,Vout2放大倍数101。Vout2波形幅值正常,但是整体往下偏移,中心点不在0V。

Vin输入0V,Vout2往下偏移327mV。

Vin输入808mV,Vout2仍然往下偏移。

网友C:
324这样的运放根本不能用于高增益电路,上千倍的放大应该采用多级放大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4这样的运放根本不能用于高增益电路,上千倍的放大应该采用多级放大器实现。 ...

谢谢chunyang老师指点。
我想知道Vin 404mV,200Hz的正弦信号通过电阻分压到4mV,再经过电压跟随出来到Vout1,如果不考虑电阻精度的影响,Vout1的4mV信号是精确的吗?
如果Vout1的信号是精确的,我再采用多级放大器放大1000倍以上,这时输出的信号也是精确的吧。
如果要将4mV的Vout1放大2500倍怎么实现比较好啊。
谢谢!

网友C:
电阻的精度当然要考虑,这直接影响信号的精度。另外,即使该信号是准确的,但经放大后就未必了,至少你的电路是不行的,只有经过正确的电路放大才行。正确的电路是采用多级放大,并要控制好运放的输入失调系数和反馈网络的精度,还有电源、PCB设计等等,高精度的高增益放大器不是简单几个元件就能搞定的,建议楼主去看看运放方面的基础书籍。

网友A:
LM324失调电压就有几mV,你放大1000倍,就是几V。现在Vout只有几百mV,你的这片运放相当不错,碰上一片好芯片。

网友A:
就算楼主搞成了高精度高增益放大器,其成本(包括材料和人工)也相当可观。不如用直流测量来代替。
直流测量,比交流测量准确得多也精密得多。直流测量4mV精度千分之一是比较容易的。那么楼主只要保证你的跟随器频率响应在一定范围内平直(这是容易做到的),就可以保证交流数百Hz信号也是准确的4mV。
测量直流小电压的仪器,是电位差计,电工商店有售。

网友D:
LZ可以开阔一下思路:真的需要4mV的信号吗?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不谋全局,不足谋一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24失调电压就有几mV,你放大1000倍,就是几V。现在Vout只有几百mV,你的这片运放相当不错,碰上一片好芯 ...

昨天测的时候放大倍数是101,所以失调电压 应该在2mV多。今天收到了OPA07和OPA2227,回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楼主搞成了高精度高增益放大器,其成本(包括材料和人工)也相当可观。不如用直流测量来代替。
直流测量 ...

maychang老师这个建议很好,我回头测下直流信号。
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一个404mV的直流信号,然后用agilent的万用表测一下电压跟随后的电压是不是4mV就可以是吗?电压跟随前面要不要加滤波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可以开阔一下思路:真的需要4mV的信号吗?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不谋全局,不足谋一域。 ...

这里的4mV信号是用来为待测产品做基准信号的,要求精度到0.01mV。待测产品的放大倍数在2500倍左右,会把信号放大到10V左右。

楼主:
波形更新到34楼。

网友E:
超级版主说的对!R3,R4选型错误,现在的Vou2=101*Vout1,运放的应用推荐放大倍数在10倍以下,10倍以上可能会出现输出不稳定的问题。需要大的放大位数需要多级。但你现在的电路还是有问题,R7和C1会让你的应用精度全无!电容的初始精度一般在10%,好的也就5%,你肯定买不到更高精度(军工企业除外),且电容的温漂一般也是15%左右,可以计算电容在200hz情况下的阻抗1/(2pifc),最大最小分别为4257欧姆和3146欧姆,再和470欧姆分压,光温漂就可以弄死你!所以你的只电路不能用电容,用能加在入口和出口。你的opa2227也不行,原因是Input Offset Voltage Max = 75uV,就是说在0点会有最大75uV的不确定,电阻0.1%可以用,但不推荐,0.01mV/4mV = 0.0025即0.25%,0.1%与这个已经很接近了~,推荐0.02%的电阻。运放推荐opa335这类的,但输出电流不够~,如果用运放的输入正负必须用精密电阻配平消除Input Bias Current的影响,总之你这个需求有点撤,4mV的交流要精确测量都很难,如果是直流还问题不大,我不知道你做出来怎么进行确认,有这么精密的测量仪器吗?,建议更改需求吧,弄个直流都行。另外,你的设计缺少必要的计算,把设计转化成数学语言,你自然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E:
忘记说了,你运放的供电电源要求非常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的4mV信号是用来为待测产品做基准信号的,要求精度到0.01mV。待测产品的放大倍数在2500倍左右,会把 ...

LZ,你想要的信号是不容易做到的。从测量学的角度说,要测量这个信号,需要用更高级的系统。做这样一个系统,更难。
何不做两手准备?
首先,寻找能测4mV信号的设备,这样可以加快进度;
其次,继续做你的测量系统。寻到的测量设备也能有所帮助。
另:把滤波部分的电阻拿掉,会影响到你所说的波形下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级版主说的对!R3,R4选型错误,现在的Vou2=101*Vout1,运放的应用推荐放大倍数在10倍以下,10倍以上可能 ...

haiyuan254,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看了之后很有帮助。谢谢!

我这里最初的需求就是需要4mV Vpp的正弦信号,频率200Hz,精度要求0.01mV。这个信号应该是给待测产品作为基准信号用的,待测产品的放大倍数在2500倍左右,把信号放大到10V左右。

因为信号发生器最小只能输出10mV Vpp的信号,所以我就想通过电阻分压+电压跟随做隔离的方法来实现。准备将404mV的信号通过100ohm和10K进行分压到4mV。但是由于4mV的信号太弱了,我没法直接测量,所以就又加了一级放大电路,希望通过测量放大后的信号间接测量4mV的信号。

我对运放也不太懂,在网上查了下,选了OPA2227,输入失调电压75uV。因为OPA2227还没到,所以就先用LM324做了下测试。

第一天测试时,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分别试了101倍和1001倍,即将4mV放大到404mV或者4004mV。我看了下输出信号的峰峰值分别在427mV和3.902V左右(示波器测试),除以101和1001分别为4.228mV和3.908mV,说明分压后的信号幅值基本上还是在4mV左右的。不过因为LM324的输入失调电压的原因,输出信号零点偏移比较严重。另外波形中间有一段有变形,上升过程中不平滑。

第二天测试时,在放大电路前加了滤波电路,R7=470ohm,C1=220n。加了滤波电路后,波形比较平滑,上升过程中那段平的没有了,峰峰值为407mV,除以101为4.029mV。由于LM324的输入失调电压,波形的中心在-277mV,应该是LM324输入失调电压导致的。保留电阻R7,去掉滤波电容C7后,波形中心点变到-81mV,但是波形上升时又变的不平滑了。

原理图:

测试波形:
上面为输入信号Vin,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信号。下面为Vout2,分压后又放大的信号。

1. 放大1001倍,没有滤波电路。信号峰峰值3.902V,除以10013.898mV,中心偏移到-1V左右,波形上升不平滑。

2. 放大101倍,没有滤波电路。信号峰峰值427.1mV,除以1014.228mV,中心偏移到-200mV左右,波形上升不平滑。

3. 放大101倍,有滤波电路,电阻R7=470ohm,电容C1=220n。407mV,除以1014.029mV,中心偏移到-200mV左右,波形上升平滑。

4. 放大101倍,只有电阻R7,没有电容C1。中心偏移到-80mV左右,波形上升不平滑。

输出波形Vout2中心点发生偏移应该是LM324的输入失调电压引起的,波形不平滑好像是没有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忘记说了,你运放的供电电源要求非常高!

现在用的电源是网上买的12V转+/-5V的一个电源模块。如果运放+/-12V或者+/-15V供电用什么方式比较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级版主说的对!R3,R4选型错误,现在的Vou2=101*Vout1,运放的应用推荐放大倍数在10倍以下,10倍以上可能 ...

你回复里说放大电路前不能加电容,也就是不能用滤波了。我在《图解OP放大器应用技巧100例》里看高精度的mV级的DC放大器必须具备输入滤波器。那现在200Hz的正弦信号能加吗?但是我加了滤波之后波形确实变平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想要的信号是不容易做到的。从测量学的角度说,要测量这个信号,需要用更高级的系统。做这样一个系 ...

4mV是给待测产品作为基准信号用的,待测产品的放大倍数在2500倍左右,把信号放大到10V左右。

有滤波电路时,信号上升是平滑的;没有滤波电路或者拿掉电容只保留电阻,信号上升都不平滑。
只拿掉电容,保留电阻时,信号中心的偏移会小点。

楼主:
今天从1%的色环电阻里选了一些精度高的,配合OPA2227又做了些测试。今天通过直流电源加400mV左右的直流信号,通过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
OPA2227的输入失调电压测试下来在几十uV左右,跟datasheet一致。一开始测下来发现有几mV,后来给运放供电的+/-5V上加了电容就正常了。

电路图:

直流信号的测量结果,电压单位为mV。V2的精度基本在1.5%以内,放大电路的精度在1%以内。

测量波形:
黄色信号为Vin,绿色信号为V3。V3的频率没问题,但是上面有噪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
为何不用DAC和MCU输出得到这样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何不用DAC和MCU输出得到这样的波形?

可以介绍下大致的实现方式吗?信号的电流要求30mA,你说的方法可以达到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回复里说放大电路前不能加电容,也就是不能用滤波了。我在《图解OP放大器应用技巧100例》里看高精度的m ...

书上的都是理论,她没有考虑电容的精度和温漂,你做信号源必须考虑,加在入口和出口就不会影响你的电路了。电源测一下纹波,看一下运放的电源抑制比,计算一下对你输出的影响。建议你把信号加在设备里面,设备里肯定也是多级放大,比如加在第二级,这样就不用这样小的信号了,好做,第一级单独检验。

网友F:
1.25V的参考电压,12bit DAC,最小输出0.3mV,查表输出正弦波形。DAC输出精度一般在1bit,也就是0.3mV的误差。输出加一级输出电流50-100mA的运放缓冲,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C8051F410内部有1.5V的 Vref,自带一个12bit的电流输出DAC,Silab的演示程序里面就有一个输出正弦波形的程序。改改应该就能用。这样只要一个C8051F410,一个电阻,一个运放(OPA4354,输出电流100mA) 就能实现。淘宝有现成的单片机开发板,几十块钱。

网友F:
忘了楼主要0.01mV的精度,那要16bit以上的dac了。单片机自带的dac满足不了。
一般运放也满足不了30mA输出,漂移在0.01mV以内的要求。高精度的放大器驱动能力一般都不强。
仅仅提供个思路,供参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忘了楼主要0.01mV的精度,那要16bit以上的dac了。单片机自带的dac满足不了。
一般运放也满足不了30mA输出, ...

谢谢你的回复,又提供了一种思路,以后其他产品上可能可以应用。

网友G(2015-01-31):
引用 楼主:
更新后的原理图:在Vout1后加了滤波电路。

你好 ,请问你是用什么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