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D32芯片做的两轴运动控制板

楼主(2013-08-12):
(图片)

网友A:
拿来卖的吧?

网友B:
楼主这板子只是控制部分吧,是不是还要外搭驱动部分才能完整的实现控制+驱动功能呢?
好奇一下,是步进电机还是其它类型的电机?

网友C:
控制板驱动电机还要加外围电路否?
实测什么效果?确实能正确控制电机运作?

网友B:
控制部分主要实现算法和PWM波的产生,以及反馈信号的处理,驱动部分是功率放大部分,接收控制信号,将PWM波转换成驱动电机的大电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来卖的吧?

自家设备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板子只是控制部分吧,是不是还要外搭驱动部分才能完整的实现控制+驱动功能呢?
好奇一下,是步进电机 ...

这个板只是用来发控制脉冲的,主要用来做PLC的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板驱动电机还要加外围电路否?
实测什么效果?确实能正确控制电机运作? ...

主要通过输出脉冲实现步进或伺服电机的定位控制,用着还不错,比一般PLC自带的强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家设备上用的

那也画画整齐,好看点。
2596那块空间占的太大了
光耦隔离也不加啊?
连PLC,串口最好隔离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通过输出脉冲实现步进或伺服电机的定位控制,用着还不错,比一般PLC自带的强一点 ...

接哪家的伺服啊?PWM控制吗?如何精确控制步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画画整齐,好看点。
2596那块空间占的太大了
光耦隔离也不加啊?

输入光耦加了,在背面。和PLC放在一个控制柜里面,通信口就没加隔离,实际用着也挺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哪家的伺服啊?PWM控制吗?如何精确控制步数的?

伺服步进都接过,通过给伺服或步进驱动器发脉冲控制电机,通过定时器级联来控制脉冲个数,这样输出脉冲只占用很少的CPU时间,可以达到很高的脉冲输出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伺服步进都接过,通过给伺服或步进驱动器发脉冲控制电机,通过定时器级联来控制脉冲个数,这样输出脉冲只 ...

不错!电机控制应用有了~

网友E:
加减速实现了吗?梯形or弧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减速实现了吗?梯形or弧形?

实现了,梯形的,S型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实现也不难。

网友F:
stm32f3上面直接集成了。

网友G:
楼主可以看看原理图么?

网友H:
这个板子怎么操作还是木有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