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如果想把AC-DC电源串联或者并联使用,需要怎样的外部电路?

楼主(2013-08-13):
如果想把AC-DC电源并联使用,对于外部电路需要什么样的参数才能保证AC-DC电源正常使用?外部电路的参数设置重点是什么?如果是串联使用,又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两个电源并联使用  还没有玩过   你可以看看这方面的论文

网友B:
得加个二极管吧。

网友B:
串联还真没有见过的。

网友C:
你好,电源模块的串并联使用是目前很多工程师都在关注的问题。
    常规情况下,并联使用的目的有2个,一是为了提高电源系统的功率,这种方式我们是坚决不推荐客户使用的,因为不同模块由于其输出电压会存在差异,导致带载不平衡而可能会对模块造成永久性损害;二是作为冗余设计,在这种应用上使用的前提是实际的负载功率不大于并联使用的多个模块中任何一个的输出额定功率。在外围电路设计上,我们因做好滤波,因为多个模块并联,其输出噪声肯定会增大,其次建议在输出端串如二极管,但在功率较大的场合可有MOS进行替代。
     在有些场合为了得到更高的输出电压,也会采用串联的方式进行设计,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防止模块的启动时序问题而造成电源系统震荡,因在每个模块输出端见二极管进行防护,且为了降低反射纹波对电源系统的影响,在每个模块的输入端应采用LC电路进行滤波

网友D:
恒压源是无法进行并联的,只有恒流源才可以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