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3-08-13):
如图电路,这个电路本身是一个光电开关的放大电路。我的电路中有一个发光二极管连到单片机上,5V200欧姆连发光管,500Hz方波。

这时候在这个放大电路中会出现和发光管频率相同的干扰。但是我用一个金属的东西用手摸着(比如镊子)点到第一级(电压跟随器)反馈的位置,但饶就没有了。这个如果用元器件该怎么实现。

网友A:
R2和R3是干啥用的?

网友B:
你试试 在跟随器的输出对地接个电阻。。。。10K。。。。

网友C:
没看见你的led电路,这个可能是电源耦合过来的,在运放供电入口VCC加个阻容去耦电路看看,或者在基准分压电路的R3并接个滤波电容试一下。

网友D:
能把整个电路放出来看看吗?

网友E:
楼主的R2和R3是做什么的呢?如果VCC是5V,那分出来的电压时0.03V进入第二运放的输入,放大151倍后输出4.53V,为什么不直接用上拉呢?这个地方有什么用意?

网友F:
加个小电容就差不多了。

楼主:
错了R3电阻是1K的,做工作点2.5V。LED就是直接单片机IO驱动+200欧电阻。

楼主:
跟随器出来的是方波+直流分量。直流分量是光敏三极管的背景信号,通过电容保留方波信号,在第二级放大。

楼主:
在运放6,7脚加过电阻了,电容也加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