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g_fs 库2.1 host例程 out通道错误不关tx空中断??

楼主(2013-08-13):
out通道正常完成的话会关闭tx空中断,但是中途出现错误呢,最后就是通道禁止了,我没看到关闭tx空中断的指令   虽然通道禁止后tx空中断不会再出现,因为相关的fifo不再操作,停止在原地了,那么这个通道的fifo是在禁止时被刷新了(自动刷新吗,没有看到刷新fifo的指令),还是没刷新。
如果刷新了那么肯定要产生空中断,又被写入数据,要么没刷新,数据还在fifo中,下次重新启动out通道的话,就有如下问题:如果是原来那个通道,这些数据就是错误的多余出来的内容,如果是另一个通道的,这些多余数据占据着fifo,导致不可能再产生tx空中断了

以上是我的分析内容,请大家评判下是否有理

楼主:
我最近一直在学习usb主机内容和stm32的2.1库,可能是我见识浅陋,否则的话这个库真的是问题多多,拿来就用保不准哪天出大问题

楼主:
我现在每次事务后,不管成功与否,都是关fifo中断的

网友A:
建议按照楼上的做   一般例程里都有讲解的   先关闭这些不用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