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多级放大电路请教

楼主(2013-08-13):
童诗白的模电第四版170页的图3.3.19,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举例
请问各位老师,为什么T5的发射极和集电极可视为短路?

网友A:
是说,Rce呈低阻(相比Ri2而言)

楼主:
能不能讲解的详细点呢?

网友B:
T5是作为恒压源的。所以,对信号呈短路。

网友C:
T5是4倍VBE,所以阻抗大约是4*3=12欧姆左右,考虑到电流增益有限,实际大约是25欧姆。又因为它呈感性,所有一般并联C。

网友D:
看不出哪里会呈感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T5的发射极和集电极可视为短路?--------------不恰当的說法。T5的集电极电流约为I2 ,而R2、R3又決定了集 ...

教材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F:
Vce增加到一定程度时,R2和R3的分压超过0.6V,T5导通,使Vce下降,所以Vce被钳位在一定的电压上。
于是T5/R2/R3组成的电路近似于一个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的特性就是对交流呈现较低阻抗,所以说“T5的发射极和集电极可视为短路”,这么说容易理解吧?
这里所说的短路是对交流而言的,不是对直流。而且是近似的。
6楼xukun所说的呈现感性,是更进一步的说法了。因为BE结、BC结都存在结电容和分布电容,所以Vce增加时Ice却不能立即增加,电流相对于电压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把它看成感性,特别是在中高频段更明显。并联一个电容能改善中高频特性。

网友D:
如果只考虑BE结电容,确实会呈现出感性,
但是如果同时考虑BE、BC结电容,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如果R2比R3大比较多,并且Cbe与Cbc相当的话,大部分时候反而呈现容性,

网友G:
为什么就不“计算”一下呢?就是“估算”一下也比胡猜好那么一点。

忽略后面的负载影响(T6、T8...),考虑低频交流阻抗,为

    Z = (R2 R3 + (R2 + R3) rbe) / ((1 + β) R3 + rbe)

忽略rbe,近似为

    Z ≈ R2 / (1 +β )

需注意的是,Ube有个“直流”分量(硅管近似为0.7V)。由此便可近似算出T5的Uce为

    Uce ≈ Ube (R2 + R3) / R3

此电路是给后面上下管的基极给出一个适当的“偏置”电压。

网友C:
外行,绝对的外行。。。就这么个简单计算就很能说明问题。

该省的不省,不该省的乱省。。

当然,论坛里小白多,看不出来。。

网友G:
提倡“国产”书....

关于那个Ube倍增电路(其实是Uce ≈ Ube (R2 + R3) / R3),再多给几本比较经典的“国产”书的描述(仅给书名和页码,具体自己看书)。

1)《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 第5版 P-393

2)《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第四版  谢嘉奎 P-32

3)《电子电路基础》谢沅清 P-178

......

楼主:
继续等老师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等老师的答案

还要什么答案呢,2楼早说了
6楼11楼给出两种不同认识,倾向于6楼,不提
Rce值估以百欧计,相比T4输出电阻以及恒流负载I2而言可忽略不计(视为短路)
实际T4构成高阻驱动末级T6~9,串否一百欧电阻无甚太大影响

楼主:
大师的回答要么加引号,要么针锋相对,难以取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T5是4倍VBE,所以阻抗大约是4*3=12欧姆左右,考虑到电流增益有限,实际大约是25欧姆。又因为它呈感性,所 ...

图上什么数值都没,怎么就能有这个公式算出12欧姆了呢?

网友A:
6楼有两个数值取得有些草率
1. 4*3的3欧,当是指工作点下的rbe。偏低,估测应该有几十欧
2. 4*3的4倍,按主题图算来应为3倍,而非4倍
定性来看不重要,几十欧或上百欧,均不影响主题的”视为短路“的判断

网友A:
12楼极其有道理,请看下图怎么算

显然,11楼忽视了R2R3分压的价值了
与4楼认识一致,Rce=rbe*(R2+R3)/R3

网友A:
主题等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2楼极其有道理,请看下图怎么算
显然,11楼忽视了R2R3分压的价值了
与4楼认识一致,Rce=rbe*(R2+R3)/R3

COPY 一下。

网友G:
继续分析:

三极管的输入(BE)特性一般常用的两种近似,其一是“电压源”(Ube 近似为常数),其二是折线近视(Ube加rbe)。第一种近视就是令rbe=0。

在rbe=0的前提下,三极管的be间相当于一个电压源(硅管为Ube=0.7)。这样可知R3上的电流固定不变,R2上的交流电流全部流入BJT的基极。直接得:

    Z = R2 / (1 + β)

这就是“估算”。

网友H:
两端的等效阻抗约为[(1+R2/rbe')/gm]//(R2+rbe')//ro rbe'=rbe//R1考虑rbe>〉R1,R2约为3R1,所以约为4/gm,静态电流在1毫安时大约在120R左右
。在输入信号较大时非线性影响较大特别是在BJT截止阻抗就是R1+R2了,所以对音频信号可以在上面并个10U左右的电容。高频段有个转折大约在1/R2*CU,几M左右

网友C:
本来也就是小学生能回答的问题(见下图),到这里又变的神乎其神,一惊一乍的:

已知x=1,那么x+x+x+x= ?  这是幼儿园小朋友的能回答的问题。。。

网友H:
更正下上面R1应该是R3,R2约为2R1(不一定),所以大约为80R

网友C:
解释下12楼:

1,关于动态阻抗问题

借用功放设计一书上的图:

图中TR13管为功放、开关专用管,手册非常简单,没有曲线图:

可见,hFE是个“未知量”,不可控量。

回到动态阻抗表达式,用混合pi模型可得:

把上图、上表和上面公式可知,R中的后面一项dominnate,至少是前项的2倍...加之上面说的hFE“特性”,故认为:

而前面那一项,认为它是“管子的有限增益beta产生的误差量”,这个跟运放的考虑是一样的,比如单位增益的运放,其增益为:

后面蓝色方框中那一项,属于共模误差,一般非精密设计中是不予考虑的。

一般设计中,R大多是20多欧姆,太大了的话,比如100欧,估计功放板能卖20快钱:

至于为什么绝大多设计中R10取<=1K,很多功放设计专著中有说,大伙可以去看看。。。

综上所述,把不该省的省了,该省的没省,是不是本末倒置、买椟还珠?

2,关于表达式写法

网友A:
天气炎热,不愿多说,也不知楼主搞明白了没有
前面老抽老九老5的热论,虽然稍偏主题,却也密切相关
老九对《电路分析》很有研究也好有感觉,老抽则对《电路数学》情有独钟,老5也是行家里手

不过,24楼显然是诡辩——实际电路完全不具备“令rbe=0”的近似条件!
11楼式 Z ≈ R2 / (1 +β )完全是在不熟悉电路原理下的纯数学产物,因此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这一点,老5在25楼则有完全相反的认识“视rbe→∞"为条件,得到另外近似式
咱,一眼看出老抽式错误就在于“Z,不应该与R2值成正比,不应该直接与β反比”
其实,早在4楼电工就指出“T5是作为恒压源的”
因此说,老九惊呼“绝对的外行。。。”是有着极其道理的

关于“倍增电路”等效阻抗,顺便说明2个重要之点
1. 先前咱关于rbe倍增折算发生表达性疏忽——19楼式中rbe值应为Ib/Ic之倍数,深表歉意不必拷贝
2. 实际中,rbe值多为数百欧与R2R3值相当,虽不十分满足相互忽略条件,却也不影响定性
再多说2点儿
1. 取值Ic=10mA,IR2=1mA,β=100,足见内行功底
2. Z=R2/β,不贴合实际,所谓“该省不省”是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天气炎热,不愿多说,也不知楼主搞明白了没有
前面老抽老九老5的热论,虽然稍偏主题,却也密切相关
老九对 ...

我发现你倒挺善于归纳总结的。。。

H大师的推导俺一般都看不懂,或者本来感觉懂点的,看了后反而晕了。。
比如说“交直流分开处理”,,俺看半天不知道这句话啥意思,,,推导Rout,自然是小信号处理了,推导Vout自然指的是直流了,,难道说不分开处理的话,Rout和Vout可以同时求出?

所以,时间长了,H大师的帖子只敢快速看一眼,然后点击屏幕右上角的红X,生怕看不懂要纠结半天。。。

网友A(点评):
这次幸亏老5,才得以彻底清楚老抽如何糗大了

楼主:
说实话,还是没明白,只能这么理解,Uce值基本上是定值,可以理解为恒压源,对交流信号短路。大师们都是结合实例,算的一套一套的,只是本人愚笨,只是想要一个最浅显易懂的解答。先结贴,后面有疑问再来请教

网友I:
要以电流思想考虑问题,虽然这也是近四计算。
显然,差动输出电压乘以gm就是上边电流元内阻的电流,乘以内阻就是输出电压了。
所以,跟三极管的Vbe偏置电路没有关系。不能说短路,只是跟它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