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谁有PIC12F615的程序例子发一份啊!!!

楼主(2013-08-13):
(无正文)

网友:
615很简单的

网友A:
;****************************************************************
        list                p=12f615                ; 指定所用单片机型号
        #include        <p12f615.inc>                ; 引入选用单片机预定义文件

        __CONFIG   _CP_ON & _BOR_ON & _MCLRE_OFF & _WDT_OFF & _PWRTE_ON & _INTRC_OSC_NOCLKOUT & _IOSCFS_8MHZ
                        ; _MCLRE_ON 引脚MCLR为外部复位, _MCLRE_OFF 引脚MCLR为数字输入,MCLR内部连接到VDD
        __IDLOCS        0XC613                        ; ID号...
;****************************************************************
;*        设置显示相关寄存器
;****************************************************************
        cblock                0x40                        ; 变量连续块定义
        TEMP
        TEMP1
        TEMP2
        D_ADDR
Byte
Count
timeS0                ; 定时时间-个位
timeS1                ; 定时时间-十位
                endc                                        ;结束变量连续定义

;****************************************************************
;*                定义 数据 & 控制I/O口
;****************************************************************

#DEFINE                keyin                GPIO,5                ; 按键SW
#DEFINE                ccpout                GPIO,2                ; PWM输出

;******************************DATA******************************
                ORG                0x000
                nop                                        ; ICD 第一字节为nop
                goto                main                        ; 转入主程序

                ORG                0x04                        ; 中断入口
                ...............中断子程序
;****************************************************************
;*        MAIN -- 主程序(初始化)
;****************************************************************
main                bsf                        STATUS,RP0                ; Bank 1
                movlw                b'00111011'
                movwf                TRISIO

                movlw                b'00001000'                ; 7位=0 GPPU内部弱上拉=使能
                movwf                OPTION_REG                ; 3位=1 预分频为WDT  0-2位 分频比=?

                movlw                b'00100000'
                movwf                WPU                                ; 弱上拉GPIO 寄存器

                movlw                b'00100000'
                movwf                IOC                                ; 电平变化中断GPIO 寄存器

                bcf                        STATUS,RP0                ; Bank 0
                bcf                        STATUS,RP1
                movlw                b'00111011'
                movwf                GPIO

                movlw                b'10001000'
                movwf                INTCON                        ; 开总中断(GIE 7bin=1)和GPIO电平变化中断(GPIE 3bin=1)

maoff        clrf                        FLAG                                ; 清标志
                call                        offPWM                        ; PWM关闭程序

                SLEEP

                goto                main

;****************************************************************

网友B:
你找祝鹏电子啊,正规的MICROCHIP代理,有免费的FAE支持!要个例子还不容易啊!

网友C:
看我之前发的贴子,有很多,AD、PWM、定时器等测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