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终端4个RS232

楼主(2013-08-13):
请教大家:
   做一终端,板子上有4个RS232
第1个跟下面的若干个控制器通信
第2个跟上面的PC机通信
第3个跟以太网模块联接
第4个跟WIFI模块联接

请大家帮助

网友A:
帮助什么?你的问题点?

网友B:
单片机 IO 模拟4路串口

楼主:
谢谢几位。
这终端实质上就是通信
关键是实时性尽可能高
一般是监控下位的各个控制器,同时将数据传送给PC机
极端情况还要余以太网 wifi模块通信
在异地可上网的PC机可访问每个控制器
同样手机也能访问每个控制器

异地PC机和手机访问每个控制器不要服务器的

网友C:
你是要做这些转换器吧

   做一终端,板子上有4个RS232
第1个跟下面的若干个控制器通信
第2个跟上面的PC机通信
第3个跟以太网模块联接
第4个跟WIFI模块联接

网友D:
还要实时性
比较困难
建议换MCU
有5路UART的ARM可供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
准备用PIC32MX795F512了
有6个UART
特别的是DMA可支持所有UART
RAM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