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电磁场对互感器的影响

楼主(2013-08-13):
(图片)

网友A:
图看的不是很明白。从文字描述看
很明显,您自己已经给出自己答案了,可以改变N线的方向,尽量垂直穿入。L和N绞一下

网友B:
那就加大 d 咯.

实在没有办法, 可以加屏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看的不是很明白。从文字描述看
很明显,您自己已经给出自己答案了,可以改变N线的方向,尽量垂直穿入。L ...

是这样,d因为产品结构的限制,不是很好改变,所以想从别的方面入手。

网友C:
可以采用屏蔽试试

网友D:
两个耳朵搞对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耳朵搞对称就行了

本来就是对称的呀,我明白了,是不是把水平的两根线转个90度垂直电脑屏幕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对称的呀,我明白了,是不是把水平的两根线转个90度垂直电脑屏幕就可以了。 ...

L、N两条线并在一起,最好是绞合。

“是不是把水平的两根线转个90度垂直电脑屏幕就可以了”
两条线旋转90度方向须相反,即两条线并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