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编译后错误提示“C:...\Temp\010683”不在工程文件里?如何解

楼主:
CCS编译程序后错误提示:“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010683”不在工程文件里;有时候还会提示:“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037163”不在工程文件里。但我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这个目录下没找到“010683”和“037163”的文件。
哪位碰到过类似情况,是怎么解决的,可否告知一下!先表示下谢意!

修改一下,具体的错误提示如下,每个源文件(.c文件)都会出现个对应的错误。
<Linking>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034803", line 14: error: cannot find file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pwm3\\Debug\\DSP281x_CpuTimers.obj"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034803", line 15: error: cannot find file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pwm3\\Debug\\DSP281x_DefaultIsr.obj"

网友A(2013-08-13):
在你编辑的过程中,有清理程序如安全卫士等,清理了你的临时文件夹.这是比较特别的时间.

楼主:
请教下: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有一次编译的时候好像确实提示过“阻止某程序....”,最近电脑有点慢,我确实清理过一次。
软件我也重装了一次,还是不行,我现在该怎么恢复呢?非常感谢!

网友B:
这里面放的都是临时文件  删了也没事啊
你可以看看别的软件能否编译

楼主:
版主好,我在其他电脑上试过了,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但在我电脑上还是会出现,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好,我在其他电脑上试过了,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但在我电脑上还是会出现,不知道怎么改了。 ...

你可否将CCS彻底卸掉  然后重新安装一下   确实没有遇到过

网友C:
重新建工程,然后配置编译器,以前貌似碰见过

网友B:
按照楼上说的试了没    解决了给大伙分享一下

楼主:
还没有解决。
      CCS软件重装了下,在Setup CCStudio v3.3也重新配置了,build option里:compiler—preprocessor—Include Search Path设成工程文件Include的路径;Linker—Libraries—Search Path设了路径,整个路径里无任何中文字符。
      我在想是不是需要装什么补丁之类的。装CCS软件到最后有个警告提示:需要将“ActiveState  Perl  V5.8”装在“C:\Program File\ActivePerl58 folder to use CCS Scripting v1.5"????
      我也是急病乱投医,以前用的对的工程文件现在编译都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要是解决了一定会分享的!

楼主:
补充一下:具体的错误提示如下,每个源文件(.c文件)都会出现个对应的错误。
<Linking>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034803", line 14: error: cannot find file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pwm3\\Debug\\DSP281x_CpuTimers.obj"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034803", line 15: error: cannot find file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pwm3\\Debug\\DSP281x_DefaultIsr.obj"
原帖子里也补充说明了,只怕看不到,所在再次重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具体的错误提示如下,每个源文件(.c文件)都会出现个对应的错误。

"C:\DOCUME~1\ADMINI~1\LOCA ...

正在帮你咨询

另外检查一下工程的build option和link option,看是否有有连接这些文件夹的地方。

网友C:
只要把build options ->compiler->preprocessor的include Search path加上你所有头文件的路径
然后linker-》libraries的search path加上你库所在的路径,Incl libraries加上所包含的库那个文件路径加上,看附件
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G5JZSEIB%XDYI63U8)KNH(V.jpg (14.25 KB )

楼主:
非常谢谢版主!也非常谢谢飞雁嵌入式!我被逼无奈,用了最笨的方法——中午给电脑重新做了系统,现在上述错误提示貌似解决了。如果再次出现,我会按照二位提供的方法试试!

楼主:
不过,希望这种错误别再出现,没法下手啊!还是能力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版主!也非常谢谢飞雁嵌入式!我被逼无奈,用了最笨的方法——中午给电脑重新做了系统,现 ...

那只能说是电脑系统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