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系列 EEPROM读写

楼主(2013-08-13):
求助 51系列 EEPROM读写

如何能将EEPROM的一个扇区(512字节)的区域全部填写满数据,数据从串口发送过来

网友A:
看EEPROM的手册,按照时序,io模拟i2c时序即可。网上有很多51的例程的。

网友B:
老大
51有N多种不同的型号

网友C:
太笼统了,不知如何答。

网友D:
i3ddyj.com的51单片机版块里有eeprom的示例程序,可以参考下

网友E:
至少得具体说明用的是那种51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