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3-08-13):
K1—K5、PC0—PC7接的是STM32的I/O口.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吗,可能会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比较好点呢

网友A:
多说两句不行?说的啥?

网友B:
是用在什么上面的数码管显示呢?

网友C:
你那个8550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8550干嘛?

数码管位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