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最后生成的烧到芯片里面的是什么文件?

楼主(2013-08-13):
debug里面exe文件夹里面有3个文件分别是.BIN,.OUT,.SIM。当我设置成生成.HEX文件时就没有.BIN文件了,这三个文件分别是什么作用呢?另外哪个是最终烧到芯片里面的文件?如果不是这几个文件又怎么样查看最终烧写进芯片的文件大小的?刚学单片机谢谢指教?

网友A:
另外哪个是最终烧到芯片里面的文件
<--Hex or bin file when you need to use external programming tool ,such as ST-Lin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哪个是最终烧到芯片里面的文件

回答都用英语给大神跪了,谢谢你的解答,另外我想问问。code+ro+rw是不是占用flash的大小,rw+zi是不是占用ram的大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答都用英语给大神跪了,谢谢你的解答,另外我想问问。code+ro+rw是不是占用flash的大小,rw+zi是不是占 ...

是不是我分给低了才没人回复我的?

网友B:
所有不管什么格式,到了芯片里面都是0和1  也就是b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不管什么格式,到了芯片里面都是0和1  也就是bi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