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低纹波稳压电源

楼主(2013-08-13):
大家看哪有这样的低纹波电源:
AC220输入,+-12V/18W输出,最大纹波噪声PK-PK 3mv
要求国产,易采购,价格合理
谢谢

网友A:
纹波噪声小于3mv,基本不太可能实现,而且你还要价格合理。。。

楼主:
那如果不考虑价格呢?你有什么推荐的电源吗?

网友B:
工频变压器+线性稳压+散热片

楼主:
能做到多少纹波呢?

网友C:
用二级稳压,小于 3mv

网友D:
还行吧,不过可能要定做,或者自己搞呗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先自己折腾折腾,看能将纹波降低到3mv.

网友E:
可以考虑自己加滤波,一级LC理论上就可以做到20DB,所以你的要求应该不会很困难。

楼主:
下午用变压器做了个线性电源,LM317后面加了π型滤波器,基本上达到了3mv的要求。

网友F:
国产的不一定就很垃圾

网友G:
我只能做到十几MV

网友H:
有这么高要求吗?

网友I:
2MV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下午用变压器做了个线性电源,LM317后面加了π型滤波器,基本上达到了3mv的要求。
...

你确定最大功率了吗?

网友K:
两级稳压开关电源+线性电源

网友L:
看看LINEAR的方案

网友M:
俺这里专做低纹波电源,楼主联系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确定最大功率了吗?

没有,只有+-电压各30mA的负载

楼主:
单独的线性电源的工作时候,电源纹波可以满足要求,但是系统中的开关电源打开后,线性电源的噪声上升到了20mV。如何降低这个噪声,这两天在考虑这个问题。
另外我的这个3mV纹波电源实际消耗功率不大,+-各30mA就够了,前面18W是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俺这里专做低纹波电源,楼主联系俺吧

你的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呢?
我的系统中还有开关电源,一起工作时能否避免开关电源的干扰呢?

网友M:
开关电源

网友N:
金升阳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金升阳什么的吧

金升阳有这样的电源吗?能否提供型号,谢谢。

网友N:
引用 楼主:
金升阳有这样的电源吗?能否提供型号,谢谢。

可以上官网看看有这种AC-DC

网友O:
3MV,可能需要线性电源,而且对电路设计要求比较高

网友P(2014-05-14):
30mA的负载电流,做到1mV都不困难啊

网友Q:
18V,3mv噪声,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