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tel99se导入netlist时的报错

楼主(2013-08-13):
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每次都要重装程序.还不一定能成功导入.

楼主:
请参改附件

网友A:
卸了,然后 注册表里的删除干净
换个目录重装
光卸 注册表不打扫 木有用的

楼主:
我现在是每画一次图,要导入时,就出错.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