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运放是什么电路!放大倍数怎么算啊!

楼主(2013-08-13):
如题。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楼主:
这个电路时和差电路吗?

楼主:
这样算对吗?
当viA=O时
VO1=-R8(VIB/(RX+R4))
当viB=0时
VO2=-R8(VIA/(R1+R4))+R3(VIA/R5)
VO=VO1+VO2

请指教!!~~~~

网友A:
按照模电书里的虚短和虚断,列个方程式算一下就出来咯

楼主:
算法对吗?有人帮忙分析下!

网友B:
算法似乎有点问题,R10也应在最终计算式之中。3#所列算式应是运放输出4脚的电压(运算式是否正确,还需推敲),到输出Vo还需折算一下。

楼主:
嗯。我列的就是运放输出的电压。运放后是rc电路吧!主要是运放的放大倍数的计算我那个公式对不对!?

楼主:
求。大大来普及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法似乎有点问题,R10也应在最终计算式之中。3#所列算式应是运放输出4脚的电压(运算式是否正确,还需推敲 ...

谢谢分析!

网友B:
运放输出V1=V01+V02
输出V0=V1*(R10+R8)/R8
令Via=0,V01=-Vib*R1*R8/(R4*(Rx+R1))
令Vib=0,V02=Via*(R5+R1+Rx)*(R4+R8+Rx)/((R1+Rx)(R4+R8))

网友C:
Uo=Uia(R8+R4+Rx)-Uib*R8*Rx/(R4*(Rx+R4))

网友C:
Uo=Uia(R8+R4+Rx)/(R4+Rx)-Uib*R8*Rx/(R4*(Rx+R4))

楼主:
引用 网友C:
Uo=Uia(R8+R4+Rx)/(R4+Rx)-Uib*R8*Rx/(R4*(Rx+R4))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V1=V01+V02
输出V0=V1*(R10+R8)/R8
令Via=0,V01=-Vib*R1*R8/(R4*(Rx+R1))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