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大功率DCDC芯片

楼主(2013-08-13):
请大家推荐一款电源芯片
12V转5.6V    6A
现在用了三组MP2467分别给10组外接设备供电,测试时单组带1.5A的时候已经发烫非常厉害,开始温度保护断开了。有没有其他可靠的方案。另外MP2467带1.5A就这样发烫正常吗?

网友A:
TI的TPS40190,支持最大10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TPS40190,支持最大10A电流

可以请教一下这个的价格跟整个电路尺寸吗?
尽量不要太大

网友B:
不正常
MP2467做12V转5.6V,1.5A输出时效率92%左右,功耗不会很大。除非做的效率太低及MP2467散热焊盘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
MP2467做12V转5.6V,1.5A输出时效率92%左右,功耗不会很大。除非做的效率太低及MP2467散热焊盘散热 ...

2467底部有散热焊盘  我已经跟PCB焊上了。
至于你说的效率问题  可以问一下跟那里有关系吗?输出管脚接220uh电感,47uF钽电容,SS34。

网友C:
假设效率可以做到85%,你的输出功率为1.5*5.6=8.4W,你的热耗大概1.5W左右,SOIC8封装的温升为50度/W。就是说你的散热做的不好的话芯片的温升可以达到75度。所以热也不奇怪。
而且你的电感值选的也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假设效率可以做到85%,你的输出功率为1.5*5.6=8.4W,你的热耗大概1.5W左右,SOIC8封装的温升为50度/W。就是 ...

1.5W的功耗不全部落在IC上呀。落在IC上的功耗占1/3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67底部有散热焊盘  我已经跟PCB焊上了。
至于你说的效率问题  可以问一下跟那里有关系吗?输出管脚接2 ...

效率和电感、肖特基关系很大。
你的电感量太大了,10~15uH就足够了(选Rdc尽量小的电感,可以提高效率)。
还有,建议用示波器看看开关波形,看环路是否稳定,如果有大小波的话,效率会低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W的功耗不全部落在IC上呀。落在IC上的功耗占1/3左右。

这个确实,但实际上所有的发热器件都集中在一起,如果只算IC,应该连1/3也到不了的,而且我怀疑他的效率能不能到85%。
电感值差了一个数量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但实际上所有的发热器件都集中在一起,如果只算IC,应该连1/3也到不了的,而且我怀疑他的效率 ...

这个系列的片子我用过,12V-5V/2A的效率可以做到9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列的片子我用过,12V-5V/2A的效率可以做到92%。

在电流不同的时候效率也是有区别的。当然这个你用过的话更有发言权。
我没用过这款IC,我说的效率只是看数据手册得出来的,肯定和实际会有些出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电流不同的时候效率也是有区别的。当然这个你用过的话更有发言权。
我没用过这款IC,我说的效率只是看 ...

1.5A负载时效率会比2A时高。
规格书中的效率也不是85%,你看的是12V转3.3V的曲线,不是12V转5V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但实际上所有的发热器件都集中在一起,如果只算IC,应该连1/3也到不了的,而且我怀疑他的效率 ...

非常感谢,我把电感换成22UH后,温度下降效果非常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和电感、肖特基关系很大。
你的电感量太大了,10~15uH就足够了(选Rdc尽量小的电感,可以提高效率) ...

谢谢,电感换成22UH后效果明显。
另问一下你说的是不是DCR 电感直流阻抗?
这个与哪个关系比较大,是电感的规格尺寸还是说电感厂家的生产工艺?
我现在使用的是正方形的贴片功率电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电感换成22UH后效果明显。
另问一下你说的是不是DCR 电感直流阻抗?
这个与哪个关系比较大,是电感 ...

你去看一下数据手册,电感值有明确的计算方法,里面甚至提供了很多推荐的电感型号。
通常大尺寸电感的DCR会容易做的小一些,但取终还是要看厂家的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看一下数据手册,电感值有明确的计算方法,里面甚至提供了很多推荐的电感型号。
通常大尺寸电感的DCR ...

恩,谢谢。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D:
6A的话电感应该不超过2uH才行

网友E:
加散热片,应该可以吧?用LM314调整试试

网友F:
直接购买POL模块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