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V的交流电压用什么东西可升到达220V?

楼主(2013-08-13):
       最近这段时间天气太热,市电的电压只有180V。额定标称电压为220V,功率为1500W的水泵通电后不转。 有什么样的设备能让电压变为220V吗?:Q

网友A:
是电压低造成180V的吗?如果是那就装个稳压器。

网友B:
不要50HZ运行的话,可以考虑加变频设备

网友C:
最简单的,是自耦调压器,手动调整。
需要考虑自耦调压器容量。对1.5kW电动机,经验上放二倍容量即可。

网友D:
180V就启动不了?
以前农村的市电电压经常180V的。

问的好!…

网友E:
转能转起来的吧。就是速度不对

网友F:
自耦调压器。。要盯好了,要不电压上去了水泵就over了,可以加一个过压保护器

网友G:
单相、小功率电机“1.5KW!…在180V是可启动的!…是潜水泵?是否有启动电容?…查其它原因吧!…

网友H:
天气热, 电压低, 说明问题出在线压降上. 到了180V, 用调压的方式, 无法解决问题, 出现所谓的"越调越低"现象, 不但不能保证自已正常用电, 反而会影响他人用电.

网友I:
有钱的加个变频器,没钱的电源端加组电容试下,可能有滴帮助。

网友J:
两相电的电机,可能是启动电容小了或者电机本身有问题

网友H:
异步电机, 低压运行发热很大, 热保护器频繁动作, 不要乱搞.;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