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牛们关于产生24路PWM控四个无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8-13):
小弟想产生24路PWM波形来控制四个无刷直流电机,2812单独实现不了,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其他的DSP片子有能实现的么?不胜感激啊

网友:
用ST单片机吧,它自带PWM输出,比较好。

网友A:
4个无刷直流电机需要24路PWM波吗     那就是三相直流无刷电机
2812是不能完成的   只能用2块2812了   楼上说的st肯定也没那么多
建议你在硬件上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无刷直流电机需要24路PWM波吗     那就是三相直流无刷电机
2812是不能完成的   只能用2块2812了   楼 ...

恩,版主所言极是。因为对四个电机的同步性和位置闭环要求很高,不知道双DSP会不会在通讯上有没有什么未考虑到的方面?不知道DSP+CPLD(或FPGA)效果是不是更普遍些呢?

网友B:
这种情况,当然首选DSP+CPLD(或FPGA)!

另外,楼主控制对象是BLDC还是PMSM?
无刷直流电机通常情况下是指方波驱动(BLDC)。BLDC的话,用一个74LS08之类与门芯片,一个PWM口加三个普通IO口也可以进行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版主所言极是。因为对四个电机的同步性和位置闭环要求很高,不知道双DSP会不会在通讯上有没有什么未 ...

草民说的很对  用逻辑电路在你的驱动上处理一下会很方便的
用CPLD完全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