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增益问题

楼主(2013-08-13):
先上图

楼主:
图1,AD623的外围电路
图2,通过电阻器改变输入电压
图3,测量Vo,REF两端电压散点图,可得增益在一定范围内呈线性
图4,通过稳压源改变输入电压
图5,同样得到Vo,REF两端电压,发现要得到同样的增益只能在输入电压0mV之60mV之间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再编辑下,别人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REF、Vi都是什么东西?你把原理图分开画,大伙看了更晕。。。

楼主:
AD623,仪表放大器,1、8脚接电阻控制放大倍数,公式:100k/R+1
4、7脚供电电压,2、3脚电压输入端,5、6脚电压输出短(REF输出参考引脚)
原理图如下:分别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得到两张不同的统计图
想不明白产生拐点的原因

网友B:
与增益无关
单电源工作,同相输入比反相输入还低,输出肯定不正常,至少要加上REF,单电源下仪表放大器不加REF不是个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增益无关
单电源工作,同相输入比反相输入还低,输出肯定不正常,至少要加上REF,单电源下仪表放大器不加 ...

原理图画错了,同向反向实际测的时候肯定没有弄错,你说的加REF是不是REF=((-Vs)+(+V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