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USB host 驱动HID扫描枪有问题

楼主(2013-08-13):
ST, USB, os, HID, HC
问题描述:
USB host驱动 HID 扫描枪,插入扫描枪时枚举已经完成,进入 USBH_HID_Handle() 状态机内,一直在 HID_GET_DATA 状态和 HID_POLL 状态之间跳转。
扫描枪扫描数据时,有些扫描扫描枪的数据能够读到,而有扫描枪的数据读不到。

跟踪进入 USBH_InterruptReceiveData()函数
USBH_Status USBH_InterruptReceiveData(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int8_t *buff,
                                uint8_t length,
                                uint8_t hc_num)
{

  pdev->host.hc[hc_num].ep_is_in = 1;
  pdev->host.hc[hc_num].xfer_buff = buff;
  pdev->host.hc[hc_num].xfer_len = length;

  if(pdev->host.hc[hc_num].toggle_in == 0)
  {
    pdev->host.hc[hc_num].data_pid = HC_PID_DATA0;//HC_PID_DATA0 /改成 HC_PID_DATA1,
  }
  else
  {
    pdev->host.hc[hc_num].data_pid = HC_PID_DATA1;//同时 HC_PID_DATA1 /改成 HC_PID_DATA0,就可以接收异常的数据,但原来的枪又不能用了
  }
   /* toggle DATA PID */
  pdev->host.hc[hc_num].toggle_in ^= 1;

  HCD_SubmitRequest (pdev , hc_num);

  return USBH_OK;
}
按注释中的修改后可以读出之前不能读的扫描枪的数据,而之前正常的扫描枪的数据又读不出了!!
求大神们帮着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看来没有人用ST USB host 驱动HID扫描枪。
折腾好好久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彻底放弃了,改用 keil 自带的USB 库,应用起来比这个方便多了

网友A:
可用笙泉MA805-32的芯片做扫描枪,带方案的,有技术支持。

网友B(2013-10-14):
我也在做 USB HOST  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有的扫描枪好使,有的不好使,希望香版主能给ST 公司提交一下这个问题,修改一下USB HOST 源代码,解决掉这个debug。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没有人用ST USB host 驱动HID扫描枪。
折腾好好久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彻底放弃了,改用 keil 自 ...

朋友,您的stm32 是F4 还是F2 啊,能把 你的keil自带的库上传一份可以吗,先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没有人用ST USB host 驱动HID扫描枪。
折腾好好久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彻底放弃了,改用 keil 自 ...

我试了keil自带的库,发现我的USB键盘没有问题,可以通过 key = getkey (); 得到按键值,但是我的扫描枪没有反映, 就是 key = getkey (); 没有读到键值,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了吗?

网友C(2014-11-03):
pdev->host.hc[hc_num].toggle_in这个值应该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吧,一部分是令牌包,一部分是端点号吧。建议你查下不能用的扫描枪的端点号是否正确呢。

网友D:
用瑞萨USB HOST IC UPD720201或UPD720202  13590454968 陈生

网友E(2017-02-21):
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想问下楼主哪些扫码枪是可以读取数据的,能推荐下吗?我想先买一个回来试试!

网友F(2017-04-15):
我的是电脑直接蓝屏 了

网友G:
可以考虑下沁恒的CH559,做USB这块已经好多年了,比较稳定,都有例程的,开发也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