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7的输出经过OP695后有偏置电压

楼主(2013-08-13):
大家好!
        我用AD9857连接OPA695,发现有很大的直流偏置(-0.8V)。OPA695也非常热(+-5V供电)。请问如何解决?看寄存器好像也没有相关的寄存器设置项。

楼主:
还发现一个特别问题:就是OPA695很热。非常热。但是换成OP07后就正常了。偏置也小了。

网友A:
电阻有误差

网友A:
opa695最大供电正负6.5V,最大输出摆幅是4.2V,关键是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差分输入电压只有正负1.2V,这样的等级应该是微弱信号处理,或者信号链前端。   op07的供电电压输出电压和差分输入电压就高得多了,在带宽和压摆率足够的情况下应该为其它参数留有足够的余量,显然OPA695太牵强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有一非常重要的点才发现。OPA695是电流反馈型CFB芯片,用在这里肯定不行,反馈电阻是需要选择推荐值的,CFB有很高的带宽和压摆率,用CFB要非常注意,详细可在网上查一下,这里要选用VFB。

楼主:
谢谢帮忙。我参考的是SBAA135.pdf。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4ODMzfDYwZWZjNmIzfDE3NjM2NjU0NjN8MHw%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