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贴片芯片,大家有谁认识么???

楼主(2013-08-13):
芯片为:SOT-23封装,表面印刷横着大写着14;竖着小写40;如图

网友A:
是不是带阻尼三极管?置电阻R1=R2=10K 开关电路? 是还不是?

网友B:
根据功能推吧

网友C: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是否为下面那个1504高反压管,要根据周边电路来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谢谢,分享!

网友D:
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E:
我去。。。T叔这是神器啊

网友F:
有点像TI的基准源。